(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六十四期-请问在一般的工厂企业中使用什么形式的接地比较好?

楼主(2011-11-30):
请问在一般的工厂企业中使用什么形式的接地比较好?我们厂从变压器室出来是三相四线制,没有专门的接地线,我们在每一个车间的总电盘附近预先埋好接地扁钢,把每一个车间的电机、电盘、机器外壳的接地线都分别接在各个车间的接地扁钢上,请问我这样做可以吗?这是属于哪种形式的接地系统?这是TN-C、 TN―S、TN―C―S还是TT系统?这样对人和设备的安全有保障吗?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楼主问题被征集为电源擂台进行讨论)

请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TN-C  重复接地。因为工厂用电设备比较多,工厂通常接地通常构成一个环路接地网,防止万一PEN线断线的情况下引发安全事故。

这种做法在工厂是很普遍的。

网友B:
请问在一般的工厂企业中使用什么形式的接地比较好?

TN-C系统较好,三相四线制供电,分别引出L1,L2,L3,PEN。PEN为保护接零方式,即设备外壳连接到工作零线上(通常PEN要在用电侧进线处做重复接地)。节省线路有色金属,工业供电常用(三相负荷相对平衡运行时,PEN线上的电流一般不太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大系统

IT系统:电源端对地绝缘,电气装置的外漏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

TT系统: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漏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

TN系统: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漏可导电部分通过中性线或保护线与电源端接地点相连

TN系统又分为TN-C、TN-S、TN-C-S

TN-C:三相四线制供电,分别引出L1,L2,L3,PEN。PEN为保护接零方式,即设备外壳连接到工作零线上(通常PEN要在用电侧进线处做重复接地)。

TN-S:三相五线制供电,分别引出L1,L2,L3,N,PE。N为工作零线,PE为专用保护接地线,即设备外壳连接到PE上。

TN-C-S:变压器引出为TN-C方式,在某级配电系统开始将PE与N从PEN中区分开(二者此后不得再见面握手),也就是该分歧点之前为TN-C型式,此后类似TN-S(不是真正的TN-S)。

下面介绍系统命名的方法:第一个字母代表电源端的接地方式  I——不接地         T——有一点直接接地

第二个字母代表电气装置的外漏可导电部分的接地方式             T——直接接地      N——与电源端接地点有直接连接(后面的字母代表中性线与保护线的组合情况S——两者是分开的,C——两者是合一的)

请问我这样做可以吗?这是属于哪种形式的接地系统?这是TN-C、 TN―S、TN―C―S还是TT系统?这样对人和设备的安全有保障吗?

我认为你们工厂现在属于IT系统,原因是电源端未接地所以第一个字母为I,设备的外露可倒电部分接地所以第二个字母为T

你们厂的接地方,式上图如图所示
这种系统必须有独立的变压器供电,具体的应用场合,矿山地下作业,有爆 炸危险的化工单位,以及其他高度危险环境的供电场所。所以说这样做不可以!
对于楼主所说的车间接地方式建议作如下改动(TN-C),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机、电盘、机器外壳的接地线都分别接零,将接地线拆除。因为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不能混用。
改造后保护原理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补充1L)

说说为什么我判断你的接地系统是重复接地:

因为在工厂通常设备较多,如果采用单根接地周围地面电位分布不均匀,在接地电流或接地电阻较大时,容易使人受到危险的接触电压或跨步电压的危险。采用接地体的埋设点距被保护设备较远的外引线接地时,情况更严重(如果相距20M以上则加到人体上的电压将为设备外壳上的全部对地电压)。此外,单根接地或外引线来接地可靠性也比较差,万一某一处的引线断开就极部安全。

因此,在工厂因为设备将多、环境较大,通常采用环路式接地装置,即用扁钢分布在变电所和车间建筑物四周,并且在扁钢上相距2-3m处打入一个接地体。如此,接地体间的散流电场将相互重叠而使地面上的电位分布较为均匀,跨步电压及接触电压很低。

网友C:
“变压器室出来是三相四线制,没有专门的接地线,我们在每一个车间的总电盘附近预先埋好接地扁钢,把每一个车间的电机、电盘、机器外壳的接地线都分别接在各个车间的接地扁钢上,”

1、按你说的,是不接地系统,设备外壳接地,应该属于IT系统,即保护接地系统;

2、如果是接地系统,设备外壳接零,那是TN系统,即保护接零系统;

网友D:
请问在一般的工厂企业中使用什么形式的接地比较好?

答:三相四线TN-C系统比较好.

网友E:
首先说做法可用。如果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该系统叫TT系统,中性点不接地是该系统叫IT系统。

网友F:
楼主,你的问题已被设置成本期电源电器擂台进行讨论!

网友G:
你当前用的是TT系统,这样用可以但又一定的缺点,建议使用TN-C-S系统,多层保护,无后顾之忧。

网友H:
采用多点接地(重复接地)比较好。

网友I:
TT系统,对接地要求高,配合完善的剩余电流保护,是个低成本方案!

网友J:
根据本厂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K:
你们厂变中性点如果直接接地那么系统为TT系统,否则为IT系统。下面为IEC标准定义

IT 、TN、TT系统的

第一个字母说明电源的带电导体与大地的关系,也即如何处理系统接地:
T:电源的一点(通常是中性线上的一点点)与大地直接连接(T是“大地”一词法文Terre的第一个字母)。
I:电源与大地隔离或电源的一点经高阻抗(例如l000Ω)与大地连接(I是“隔离”一词法文Isolation的第一个字母)。
第二个字母说明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与大地的关系,也即如何处理保护接地。
T:外露导电部分直接接大地,它与电源的接地无联系。
N:外露导电部分通过与接地的电源中性点的连接而接地(N是“中性点”一词法文Neutre的第一个字母)。

EC标准将IN系统按N线和PE线的不同组合又分为三种类型:
TN-C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合一的(C是“合一”一词法文Comhine的第一个字母)。注意,此处的全系统是从电源配电盘出线,处算起。下同。
TN-S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分开的(S是“分开”一词法文Separe的第一个字母)。
TN-C-S系统―在全系统内,通常仅在低压电气装置电源进线点前N线和PE线是合一的,电源进线点后即分为两根线。
TT系统较适用于系统的电气装置的保护接地各有其自己的接地极。正常时装置内的外露导电部分为地电位,电源侧和各装置出现的故障电压不互窜。但发生接地故障时因故障回路内包含两个接地电阻RA和RB,故障回路阻抗较大,故障电流较小,一般不能用过电流防护兼作接地故障防护。因此为防人身电击事故必须装用RCD来快速切断电源。
TT系统的中性线除在电源的一点作系统接地外,为防杂散电流的产生不得在其他处再接地。我国有些供电部门不理解IEC标准,要求用户在电源进线处除图示RA的保护接地外,还仿照过去的TN-C系统,将TT系统的中性线作重复接地,认为可借TT系统中的接地通路,防范中性线中断(俗称“断零”)引起的三相四线系统中烧坏大量单相用电设备的事故,殊不知由于大地通路与中性线通路的阻抗值相差悬殊,相反,中性线的重复接地却可产生杂散电流而引起种种事故,对供电部门这一不当要求在电气装置的设计安装中应予注意。TT系统内各个电气设备或各组电气设备可各有自己的接地极和PE线。各PE线之间在电气上没有联系。这样在TT系统供电范围内的接地故障电压就不会像TN系统那样通过PE线的导通而传导蔓延,导致一处发生接地故障,多处发生电气事故,必须在各处设置等电位联结或采取其他措施来消除这种传导电压导致的事故。因此TT系统较适用于无等电位联结的户外场所,例如农场、施工场地、路灯、庭园灯、户外临时用电场所等。
IT系统电源端不做系统接地,在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由于不具备故障电流返回电源的通路,其故障电流仅为两非故障相对地电容电流的相量和,其值甚小,因此在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RA上产生的对地故障电压很低,不致引发电击事故。所以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不需切断电源而使供电中断。但它一般不引出中性线,不能提供照明、控制等需用的220V电源,且其故障防护和维护管理较复杂,加上其他原因,使其应用受到限制b它适用于对供电不间断和防电击要求很高的场所,在我国规定矿井下、钢铁厂以及医院手术室等场所采用IT系统。发达国家电气安全要求高,诸如玻璃厂、发电厂的厂用电、钢铁厂、化工厂、爆炸危险场所、重要的会议大厅的安全照明、计标机中心以及高层建筑的消防应急电源、重要的控制回路等都采用IT系统。我国对IT系统不甚了解,还不习惯采用IT系统,很少应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建筑电气与发达国家水平上的差距。
TN系统和TT系统孰优孰劣
各种接地系统各有短长,我国国家标准接地规范不区分具体情况,规定:“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设备的外壳宜采用低压接零保护,即接零”是不妥当的。
TN系统有优于TT系统之处,例如:
(1)TN系统往往可利用保护线路绝缘的过电流防范电器兼作接地故障防护,比较简单,而TT系统通常需装设RCD作接地故障防护,比较复杂。
(2)TN系的PE线自中性线分支引出,发生对地过电压时,设备绝缘承受的应电压(Voltage Stress)较小;而TT系统的PE线引自就地的零电位的接地极,设备对地绝缘较易受过电压损害。
TN系统有逊于TT系统之处,例如:
(l)在同一变压器供电范围的TN系统内PE线都是连通的,任一处发生接地故障,其故障电压可沿PE线传导至他处而可能引起危害;而在TT系统内,可视情况就地设置电气上互不联系的单独的接地极和PE线,消除或减少故障电压的蔓延。因此TN系统必须作等电位联结来消除沿PE线传导来的故障电压的危害,因此一般不适用于无等电位联结的户外场所;而TT系统则可适用于户外场所。
(2)TT系统可就地接地引出PE线,而TN系统则需自电源端引来PE线,因此TN系统设置PE线的投资往往较大。世上没有最好的接地系统,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接地系统。

网友L:
tn-c-s型的系统

网友M:
你们厂变中性点如果直接接地那么系统为TT系统,否则为IT系统。下面为IEC标准定义

IT 、TN、TT系统的

第一个字母说明电源的带电导体与大地的关系,也即如何处理系统接地:

T:电源的一点(通常是中性线上的一点点)与大地直接连接(T是“大地”一词法文Terre的第一个字母)。

I:电源与大地隔离或电源的一点经高阻抗(例如l000Ω)与大地连接(I是“隔离”一词法文Isolation的第一个字母)。

第二个字母说明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与大地的关系,也即如何处理保护接地。

T:外露导电部分直接接大地,它与电源的接地无联系。

N:外露导电部分通过与接地的电源中性点的连接而接地(N是“中性点”一词法文Neutre的第一个字母)。

EC标准将IN系统按N线和PE线的不同组合又分为三种类型:

TN-C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合一的(C是“合一”一词法文Comhine的第一个字母)。注意,此处的全系统是从电源配电盘出线,处算起。下同。

TN-S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分开的(S是“分开”一词法文Separe的第一个字母)。

TN-C-S系统―在全系统内,通常仅在低压电气装置电源进线点前N线和PE线是合一的,电源进线点后即分为两根线。

TT系统较适用于系统的电气装置的保护接地各有其自己的接地极。正常时装置内的外露导电部分为地电位,电源侧和各装置出现的故障电压不互窜。但发生接地故障时因故障回路内包含两个接地电阻RA和RB,故障回路阻抗较大,故障电流较小,一般不能用过电流防护兼作接地故障防护。因此为防人身电击事故必须装用RCD来快速切断电源。

TT系统的中性线除在电源的一点作系统接地外,为防杂散电流的产生不得在其他处再接地。我国有些供电部门不理解IEC标准,要求用户在电源进线处除图示RA的保护接地外,还仿照过去的TN-C系统,将TT系统的中性线作重复接地,认为可借TT系统中的接地通路,防范中性线中断(俗称“断零”)引起的三相四线系统中烧坏大量单相用电设备的事故,殊不知由于大地通路与中性线通路的阻抗值相差悬殊,相反,中性线的重复接地却可产生杂散电流而引起种种事故,对供电部门这一不当要求在电气装置的设计安装中应予注意。TT系统内各个电气设备或各组电气设备可各有自己的接地极和PE线。各PE线之间在电气上没有联系。这样在TT系统供电范围内的接地故障电压就不会像TN系统那样通过PE线的导通而传导蔓延,导致一处发生接地故障,多处发生电气事故,必须在各处设置等电位联结或采取其他措施来消除这种传导电压导致的事故。因此TT系统较适用于无等电位联结的户外场所,例如农场、施工场地、路灯、庭园灯、户外临时用电场所等。

IT系统电源端不做系统接地,在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由于不具备故障电流返回电源的通路,其故障电流仅为两非故障相对地电容电流的相量和,其值甚小,因此在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RA上产生的对地故障电压很低,不致引发电击事故。所以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不需切断电源而使供电中断。但它一般不引出中性线,不能提供照明、控制等需用的220V电源,且其故障防护和维护管理较复杂,加上其他原因,使其应用受到限制b它适用于对供电不间断和防电击要求很高的场所,在我国规定矿井下、钢铁厂以及医院手术室等场所采用IT系统。发达国家电气安全要求高,诸如玻璃厂、发电厂的厂用电、钢铁厂、化工厂、爆炸危险场所、重要的会议大厅的安全照明、计标机中心以及高层建筑的消防应急电源、重要的控制回路等都采用IT系统。我国对IT系统不甚了解,还不习惯采用IT系统,很少应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建筑电气与发达国家水平上的差距。

TN系统和TT系统孰优孰劣

各种接地系统各有短长,我国国家标准接地规范不区分具体情况,规定:“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设备的外壳宜采用低压接零保护,即接零”是不妥当的。

TN系统有优于TT系统之处,例如:

(1)TN系统往往可利用保护线路绝缘的过电流防范电器兼作接地故障防护,比较简单,而TT系统通常需装设RCD作接地故障防护,比较复杂。

(2)TN系的PE线自中性线分支引出,发生对地过电压时,设备绝缘承受的应电压(Voltage Stress)较小;而TT系统的PE线引自就地的零电位的接地极,设备对地绝缘较易受过电压损害。

TN系统有逊于TT系统之处,例如:

(l)在同一变压器供电范围的TN系统内PE线都是连通的,任一处发生接地故障,其故障电压可沿PE线传导至他处而可能引起危害;而在TT系统内,可视情况就地设置电气上互不联系的单独的接地极和PE线,消除或减少故障电压的蔓延。因此TN系统必须作等电位联结来消除沿PE线传导来的故障电压的危害,因此一般不适用于无等电位联结的户外场所;而TT系统则可适用于户外场所。

(2)TT系统可就地接地引出PE线,而TN系统则需自电源端引来PE线,因此TN系统设置PE线的投资往往较大。世上没有最好的接地系统,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接地系统。

妙手空空大师所言极好,还给咱学习了法文。多谢!

网友A:
LZ能不能去确认一下,你们厂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如果接地,那么再看下扁钢是否在变压器零线有连接?

网友N:
对:第五纪冰川关于TT系统,对接地要求高,配合完善的剩余电流保护,是个低成本方案! 内容的回复:

这个楼宇的多,工厂安全ma ?

网友O:
按楼主所述此供电系统;属于TT供电系统但不规范。应属于的TN-C接地系统。按三线四线制供电方式应该将变压器的中性点做很好的接地。然后按再将用电设备的外壳做接零保护。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E:
在一般的工厂中,你可以自己看一下,绝大部分使用的都是TT系统。而在现代住宅中设计院设计的都是TN-C/S系统。使用TT系统电工在接线时不容易接线失误,而且在发生接地故障时很容易查找,而在TN-C-S系统中发生漏电跳闸查找起来比较困难。TT系统比TN-C-S省投资,使用4芯电缆即可。

网友P:
TN-C系统较好,三相四线制供电,L1,L2,L3+PEN。

分析:

TN-S:L1L2L3+PE(保护线)+N(中性线)
TN-C:L1L2L3+PEN(二者合一)
TN-C-S:L1L2L3+前半部PEN,后半部PE+N
具体如下:
低压系统接地制式按配电系统和电气设备接地的不同组合分类,可分为TN、TT、IT三种形式,其文字代号的意义如下:
1、 第一个字母表示配电系统的对地关系:
T: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
I:电源端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有一点经阻抗接地。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与地的关系:
T:外露导电部分对地直接做电气连接,与配电系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
N:外露导电部分与配电系统的接地点直接做电气连接(在交流配电系统中,接地点通常就是中性点)
在TN系统中,所有电气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接到保护线上,与配电系统的接地点相连接。这个接地点通常是配电系统的中性点。如果没有中性点(如配电变压器二次侧为三角形接线)或未引出中性点,可将变压器二次侧的一相接地,但该接地线不能用作PEN线。保护线应在每个变电所附近接地。配电系统引入建筑物时,保护线在其入口处接地。为了在故障时,保护线的电位尽量接近地电位,应尽可能将保护线与附近的有效接地极相连,如有必要,可增加接地点,并使其均匀分布。
根据中性线N与保护线PE是否合并的情况,TN系统又分为TN-C、TN-S及TN-C-S。
1、 在TN-C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并为PEN线,具有简单、经济的优点。当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大,可采用一般过电流保护电器切断电源,以保证安全。但对于单相负荷或三相不平衡负荷以及有谐波电流负荷的线路,正常PEN线有电流,其所产生的压降呈现在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线路金属套管上,这对敏感的电子设备不利。另外,PEN线上的微弱电流在爆炸危险环境也能引起爆炸,因此,我国《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设备设计规范》中明确规定:在1、10区爆炸危险环境中不能采用TN-C系统。同时由于PEN线在同一建筑物内往往相互有电气连接,当PEN线断线或相线直接与大地短路时,都将呈现相当高的对地故障电压,这时可能扩大事故范围。
2、 在TN-S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分开,具有TN-C系统的优点,但价格较贵。由于正常情况下PE线不通过负荷电流,与PE线相连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带电位,所以适用于数据处理和精密电子仪器设备的供电,也可用于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中。在民用建筑中,家用电器大都有单独接地极的插头,采用TN-S供电,既方便又安全。但TN-S系统仍不能解决相线对大地适中引起电压升高和对地故障电压的蔓延问题。
3、 在TN-C-S系统中,PEN线自A点起分为保护线和中性线,分开以后,N线应对地绝缘。为了防止分开后的PE线与N线混淆,应按国标GB7947-87的规定,给PE线和PEN线涂以黄绿相间的色标,给N线涂以浅蓝色色标。PEN自分开后,PE线与N线不能再合并,否则将丧失分开后形成的TN-S系统的特点。
TN-C-S是广泛采用的配电系统,在工矿企业中,对电位敏感的电气设备往往设置在线路未端,而线路前端大多数为固定设备,因此,到了线咱未端改为TN-S系统十分不利。在民用建筑中,电源线咱采用TN-C系统,进入建筑物内改为TN-S系统。这种系统,线路结构简单又能保证一定的安全水平。在电源侧的PEN线上难免有一定的电压降,但对工矿企业的固定设备及作为民用建筑的电源线都没有影响,PEN分开后即有专用的保护线,可以确保TN-S所具有的特点。

网友Q:
LZ首先确认埋地扁钢是否与变压器接地中心线出来的零线是连接的。是,TN-C系统。没接是TT系统(结构:变压器中心线接地没零线输出),实际也是有零线输出TN-C系统错误的接法或IT系统(结构:变压器中心线不接地或高阻接地)。一般工厂没特殊要求TN-C接零系统既经济又安全,但此系统有一个要求:电器外壳防护,“严禁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总电盘附近埋设扁钢要与变压器出来的零线连接成为重复接地设施。

网友R:
根据楼主所说,你们工厂用的应该是TT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设备侧独力接地,设备侧的接地也称为保护接地,这种系统虽然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的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如果漏电的话,低压断路器不一定能动作,造成漏电设备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产生危险。如果漏电流小的话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为了更好的安全用电,建议楼主在现有的基础上把中性线多做几个与电箱里的保护接地点想连的点,这样一改也就成了TN-C供电系统,当在出现漏电的情况因为设备有接零保护会产生大约是TT系统6倍的断路电流,这样就会至使断路器跳闸,熔断器熔断这就起到了安全的用电要求。但需注意,在重复接地的上口不能使用漏电开关,不然就合不上闸。

网友E:
在TT 供电系统中,一般都专门配置有专用的漏电保护装置,所以,漏电保护的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S:
50MP获得者:今生缘                  zwl763824690

10MP获得者:EastW                  abcxiangdong

                          刘志斌                  binzhiliu

                          工控追求              ande

                          欣欣向荣              zhuxx

yqs518518          yqs518518

30积分获得者:凝水成冰               凝水成冰

AQD008                    AQD008

网友T(2017-11-02):
引用 网友E:
首先说做法可用。如果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该系统叫TT...

简单明了,认同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