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日光灯太亮,关掉几盏,照度又不均匀,怎么调节亮度?

楼主(2011-11-30):
有大型场地,用近百盏荧光灯来照明,但因场地四周墙壁有白色装饰材料,反光厉害,造成场地内光线太亮。想用什么技术手段使荧光灯能调节亮度?既能节能又能使光照均匀?

网友A:
将墙边的关掉一些

网友B:
减少数量,或者降低亮度吧。

网友C:
换灯。或重新布线,让临近的灯不受同一开关控制。

网友D:
普通荧光灯调亮度是不科学的,最好是降低瓦数。

网友E:
分组控制。根据亮度的要求,可以分为N组,用空气开关或者交流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F:
  降低灯泡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降低灯泡功率

降低灯泡功率,把40W的换成30W、换成20W,直至满意为止。

网友H:
加几个开关,分开关闭几个灯试试

网友I:
可以调压调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台调压器,手动调整,电压变化一点,亮度就会有较大变化。

网友J:
学习了!!!!!!!!!!!!!换歌小点的灯泡,最简单了......

网友K(2012-02-27):
额  我怎么一看这标题就想着减压呢!是不是可以串个并个可调电阻    在下完全新手来的   多多指教       学了很久的PLC编程了! 电工知识这块很空虚啊    顺便请教各位大大   有没有好点的教程  QQ346027793 求指教

网友L(2012-05-21):
对:cgk510关于普通荧光灯调亮度是不科学的,最好是降低瓦数。内容的回复:

电子镇流器某些是允许调光的。好像得用美国那个牌子芯片忘了

网友M:
不知舞台的那种能够调节亮度色彩的控制器能否使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减少数量,或者降低亮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