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时电机速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1-11-30):
正在开发的伺服驱动器采用了绝对值编码器,于是计算速度只能是用固定的周期(62.5微妙)去读取编码器的位置值并作微分得到电机的运行速度,但是这样在编码器分辨率较低的情况下(8192一圈)会导致速度计算误差非常大(一个脉冲误差会导致计算得到速度偏差120rpm左右)。传统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可以采用MT测速法,但是这需要确切知道增量脉冲到来的时间,绝对值编码器好像还没发做到。试用了滤波的方法,但是这会导致速度环带宽变窄。于是不知道如何提高速度的检测精度。但是相同的编码器,德国AMK伺服驱动器却可以做到很精确的速度控制,这说明其速度计算肯定不是采用M法进行测速。不知道有没有大牛知道怎么提高绝对值编码器的速度计算精度?

网友A:
求绝对编码和相对编码的区别

楼主:
增量编码器是通过对增量脉冲进行累加来确定位置的,所以增量编码器可以准确判断增量脉冲到来的时间,这样计算速度相对要准确,而绝对值编码器是直接读取编码器的位置值,这样有可能导致2个脉冲的误差,导致速度计算偏差很大。

网友B:
据说日本人有个思路是不做微分,做积分。

没深入了解,也没尝试过。

网友C:
可以用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算法比M/T复杂,具体怎么做你得自己查阅资料了。

网友:
楼主控制算法需要完善,M法也能低速做的很好。具体怎么做,一两句话说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控制算法需要完善,M法也能低速做的很好。具体怎么做,一两句话说不完。

求问 M法如何做到低速时的高精度测量?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让在下学习学习?

网友:
首先,根据实际需要(机械设备带宽等),速度环带宽需要达到多少? 由这个指标可以确定速度环控制周期,加以合适滤波算法,就可以控制好低速。如果对低速有很高要求,就要考虑编码器的艵劲。这个要取决于多低速度才是低速,1rpm还是0.1rpm? 1rpm是能够做到的。

网友E(2014-07-21):
请问你的支持绝对值编码器的驱动器开发好了吗?

网友F:
这个东西很简单,我们也采用了绝对编码器。起初也有你说的问题,将endat协议好好研究一下就能解决,关键考虑同步。国内做东西的人copy学习法限制了大家发散思维导致做东西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顺便说一句,关于波恩的那个积分求速度的方法的却存在,优势是提高速度采样的带宽,缺点是对负载惯量比有要求,欧洲基本都开始采用这种方法处理速度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