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现场常见5种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30):
                                                        变频器现场常见5种故障解决方法

     1)OLU变频器过载。电动机负载是否过大,如果负载大可考虑增大变频器容量或者减小负载。这里主要介绍用户一个关键参数设置不当会造成OLU报警。即转矩提升设为恒转矩特性,根据现场的工作经验设为2.0最好。这主要是转矩提升值设得太大,低速领域会发生过激磁状态而报OLU。
    2)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配线很长时,由于线间分布电容产生较大的高频电流,可能造成变频器过电流跳闸。另外,漏电流增加,电流值的指示精度会变差。为此,在配线很长时,要在输出侧靠近变频器的一端连接OFL滤波器。
    3)采用PWM方式的变频器驱动电动机时,变频器元件开关工作过程将产生电涌电压,此电涌电压叠加于电动机端子上,电动机配线很长时,此电涌电压可能使电动机绝缘劣化。
    4)不要采用主电路电源ON/OFF的方法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停止。这种使用方法有时会造成LU报警。因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使得电压下跌。应使用控制电路端子FWD、REV或者键盘面板上的FWD、REV和STOP键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停止。如一定要用主电源ONfOF‘F的方法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则每小时约只能进行一次。
    5)为了安全和减少噪声,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必须良好接地。为了防止电击和火警事故,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框架均应按照国家电气规程要求接地口接地线要糨丽短,变频器系统应连接专用接地极。
    以上是常见故障的判断和排除方法,读者在实际使用中可能遇到相同的故障报警,处理的方法也会略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同样的故障报警,考虑的思路是不会变的。

网友A:
顶起,支持一下啦

4)很有感受,上次一小柜子在变频器前将了个接触器与外部直流电流开关一起起停就时常报警。

网友B:
东莞专业自动化公司 东莞市平捷自动化有限公司

恒压供水,恒压供气,水处理工程,泵站,定长送料,飞剪,追剪,运动控制,工业组态,热管测试,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

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信捷PLC应用

承接各种自动化工程

www.pj-zdh.com
0769-89791506

网友C:
说的不错,可又太过简单的说了,可否在说些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