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编程实现一个输入i控制四个输出顺序输出

楼主(2011-11-30):
就要希望实现第一次按i4.1,输出m1,第二次输出m2,第三次输出m3,第四次输出m4.如此循环。一次输出一个。

网友A:
那不是一个计数器就解决的事情么.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那不是一个计数器就解决的事情么.

内容的回复:

不会吧??怎么办

网友B:
测试过了,顺序启动,顺序停止

网友C:
我用s7-200编了你所要的梯形图,上机运行正确无误,并将此程序翻译为S7-300,供你参考.。

                  s7-200梯形图:

                    用S7-300的梯形图:

网友D:
   4楼的很好,200.300的都有啦,学习收藏啦

网友E:
看不懂  之前有的三菱的

网友F: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M1.0
AN I0.0
MOVB 2#10001000, MB0
Network 2
LD I0.0
EU
RLB MB0, 1
Network 3
LD SM0.1
O M1.0
AN I0.0
= M1.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G:
没用过西门子看的不是很懂,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