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OC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30):
                                                                 变频器OC故障解决方法

      按操作显示机板的起动/停止按键,变频器无反应,用户可能已经设置为端子操作了。如果手头有变频器说明书,可以对控制参数进行修改的话,可改为用控制面板进行起/停和频率调整的操作;不便修改参数时,可试从控制端子输入运转和频率信号。测频率调整供电10V有正常输出,将其与0-10V频率信号输入端短接,为变频器输入最高运行频率指令。也可从控制端子外接电位器,为变频器输入可调的频率信号。
      将正转运行端子与数字公共端短接,进行起动试验,操作显示面板跳出OC故障代码,变频器当然还是处于故障锁定状态,仍不能接受运行操作。
      功率模块没有各种完善的保护不行,可是不解决掉故障报警,就不能对逆变脉冲传输电路进行检修。慢慢来,出一个报警信号,便跟踪解除一个报警信号,一般情况下,当控制电路板与主电路脱离后,也就跳出三四个故障报警,到跳OC故障报警时,往往差不多也是最后一个报警信号了。注意从各个插线端子找到各个信号的来源,或从插线端子或从传输信号的光耦合器的输入、输出侧,用导线短接法,使CPU被强制输入一个个“正常”信号,令其解除故障锁定状态。
      OC信号多由驱动电路的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IGBT保护电路)送回CPU的。当输出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时,也会报出OC故障,但此种情况较为少见。依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可先行解除驱动电路返回的OC信号,再检测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驱动电路常用IC为PC923.PC929和A316J,前者由PC929内部IGBT保护电路输出的OC信号再经外接光耦合器,将信号送人CPU。找到与PC929并接在一起的光耦合器,将其输入侧用烙铁搪锡短接,即将OC报警解除;后者,驱动芯片A316J的5脚为OC信号输出脚,想其与铜箔条挑开,能隔断OC信号的传输。以上两种方法部是快速方法但不是最好的方法。此种方法缺点是:虽然隔断了OC信号的传输,可以检查CPU和前级逆变脉冲传输电路有否逆变脉冲信号输出,但驱动IC本身还处于故障锁定状态,不利于对驱动电路进行检修。
      好方法是,为IBGT检测电路“人为输入”一个ICBT“正常导通”的信号,使驱动IC本身在输入逆变脉冲期间不再报出OC故障。一般驱动电路,是由下三臂驱动电路实施对IGBT管压降的检测,找到驱动IC外围的ICBT管压降检测电路,此电路是并接于所驱动IGBT的C、E极上,将此检测电路对应IGBT的C、E极的两个点短接,即从根本上将OC报警信号解除了——驱动IC本身也处于对逆变脉冲的正常传输状态,利于对驱动电路的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