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气角度理解PID

楼主(2011-12-01):
很早收藏的一篇讲PID控制的文章,拿来分享:
     在学习电路的时候,常常借用水流动的情形来更形象地理解各种电路原理。后面学习自控原理时,发现原理性的东西往往有相通的地方,可以相互借鉴,加深理解。像PID控制方式,我对各种控制参量是这样理解的,不够严谨但理解起来觉得很贴切。
     P(比例项)相当于R(电阻),I(积分项)相当于C(电容),D(微分项)相当于L(电感)。输入量相当于电流,输出量相当于电压。
     1.纯P控制就像纯阻性电路。当我们改变阻值时,输出端立刻就作出了相应的电量变化。假设输入为电流,输出为电压,根据欧姆定律,电阻充当一个电流的比例系数,R越大,电流值变化所反映电压值变化就越显著。
     2.PI控制类比于RC阻容电路。电容是存储电量的容器,其时间常数相当于过渡过程,电容值越大,充电时间越长,动态响应越迟缓。但是,当电路上的元件失电时,它能提供更持久的电量支持以维持一个期望的电平。在控制时这种容性效应表现为,当输出值波动时,积分项的“充电”和“放电”过程可以起到滤波作用。这种滤波直接作用于“电压”(输出端)
    3.PID控制类比于阻性容抗电路。微分项相当于一个电感,它对电流(输入端)变化敏感并且对电流的变化进行阻碍(楞次定律)。这种感性作用同样起到电流滤波作用。电感量越大而电阻一定时,当电流突变时将对电压产生较大的变化。所以,引入了微分项能使系统对反应更灵敏,但由于比例倍增作用,也容易出现超调。

网友A:
楼主继续,一步一步的剖析,直到最后,让大家彻底的了解了PID。

网友B:
过来捧场,欢迎大家也来。

网友C:
楼主讲的好,顶一下!

网友D:
很形象啊  呵呵  楼主要更深层次的剖析啊

楼主:
我刚接触PID的时候,真是一头雾水,其实现在的PID很简单,仪表都是自适应的,只要设定个目标值,P,I,D这三个值仪表就自己给你计算好了,根本不用了解的太深入。

网友E:
还是一团雾,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F:
楼主讲的很形象啊!佩服

网友A:
顶起来学习,这样的帖子短期内还是不要沉底啊。

网友G(2012-02-16):
其实就是很简单,先设一个差不多的数值。让系统稳定。然后再加减其中一个,如果系统变的更坏,就向反方向改数。

网友H:
其实PID,就是凑三个数,搞点搓板级控制

若论精密控制滴话,PID边都不沾,还尽添乱

搓板级控制嘛,

也木有人去深刻研究,凑得严丝合缝之术,

更木有人去关心,凑数凑完美鸟,节能节电百分之一二滴效率和好处,,,

所以PID呀,就象P一样,放鸟就舒坦鸟,就得过且过滴拽鸟

反正PID也就是在工厂,糊弄糊弄螺丝钉,也不是导弹定点清除精确打击呢

反正这个腐败社会,能擦沟子清廉滴地方,太老b多鸟,好象也犯不着PID,去吃伟哥靠社会?

嘿嘿

网友I:
楼主分析的不错,顶起!

网友J(2012-03-26):
哥看完后,哥DING

网友K:
顶一下  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PID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

网友L:
这个比喻不恰当,,         PID 不能这么解释....,

PID 是很多控制系统 的 基础,  从PID 原理 中 衍生出 很多 控制模型, FPID,FFPD ,等等

网友M:
形象生动,这东西一般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网友N:
好像大学的时候做过类似的实验吧,记不清了

网友O:
好形象 理解了 PID就是让多了少了 来补差  让更和谐对吧

网友P:
所谓PID就是,让你吃多少就是多少,多退少补,呵呵,动态平衡,很是和谐。

网友Q:
很形象,容易理解。谢谢

网友R:
来 看 大 家讨 论 ,学习学习  》》》》》

网友S:
引用 网友T:
PID 不能这么解释...., PID 是很多控制系统 的 基础,  从PID 原理 中 衍生出 很多 控制模型, FPID,FFPD ,等等

能具体点吗?

网友U:
这样啊,让我想想。。。,当初调试速度调节器、电流调节器时,我不是这样理解的,调试张力系统也完全没有理会它与什么阻容抗有什么关系,PID是什么呢?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L:
这个比喻不恰当,,         PID 不能这么解释...., PID 是很多控制系统 的 基础,  从PID 原理 中 衍生出 很多 控制模型, FPID,FFPD ,等等

兄弟,你真敢说话啊,支持一下!

网友V(2012-04-25):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网友W:
观点新颖,值得学习。

网友X:
帮顶一下,说得不够具体

资深图书编辑,欢迎投稿!Email:fly_wjd@163.com

网友Y:
现在很多的PID控制都做了改进。使得其控制作用也越来越好

网友Z:
很形象的比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A:
非常形象。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楼主讲的好,顶一下!

网友AC:
简单明了。形象

网友AD:
楼主脑子没问题吧,PID这么比喻,不知道楼主做过多少PID控制项目!我很想知道!

网友AE: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1.纯P控制就像纯阻性电路。当我们改变阻值时,输出端立刻就作出了相应的电量变化。假设输入为电流,输出为电压,根据欧姆定律,电阻充当一个电流的比例系数,R越大,电流值变化所反映电压值变化就越显著。     这里面三个都是变量,你怎么会一定得出反映电压的变化?

网友AF:
楼主分析,角度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