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PID控制,是用变频器自带的PID还是另选PID仪表呢?

楼主(2011-12-01):
我公司的两套用到PID控制的系统都是外接的PID控制器,通过该控制器输出一个信号给变频器从而控制电机运行。
第一套系统是恒压供水系统,通过专门的压力PID控制器设定一个固定压力值,然后再把实测压力输出给ABB ACS510变频器实现恒压控制
第二套系统是通过浓度计将浓度传给PID控制器,PID控制器再设定一个固定浓度,然后把实测浓度传给施耐德 ATV61变频器后控制电机转速,从而控制浓度再固定浓度范围内运行。
所以我想,如果用变频器本身的PID控制功能如何呢?

网友A:
自带的就可以啊 ,外界的常用来解决变频上电时的加速过电流问题因为有的品牌的变频器设为PID有效后 其加减速时间自动置为无效了

网友B:
如果变频器自身没有泵选信号,或者不带供水附件,则自身的PID控制器只能用于一拖一的情况,而外部PID可以配合PLC(或PLC内置PID)做泵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