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里头的叶片不转怎么办?

楼主(2011-12-01):
今年夏天买的一美的台式风扇,现在是插上电源以后外面那圈转,里面那个页片不转了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弄好呀。

网友A:
嗯?你那风扇很独特?没见过这样的

一般的风扇不是扇叶转了外面才能转吗?难道美的不一样?

如果是单相的(220V),你启动之后用木条强制叶片转一下,如果正常运转了,那么你更换一下电容。如果没转,拆开看下线圈是否完好。

如果是三相的,拆开看下线圈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那风扇很独特?没见过这样的一般的风扇不是扇叶转了外面才能转吗?难道美的不一样?如果是单相的(220V),你启动之后用木条强制叶片转一下,如果正常运转了,那么你更换一下电容。如果没转,拆开看下线圈是否完好。如果是三相的,拆开看下线圈是否完好

我试试你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