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LSoft2.20软件问题

楼主(2011-12-01):
WPLSoft ,卸掉2.12版的,装上2.20版,原来那些存根的程序,可以打开。点击“编译”后无法编译,弹出下面图片的内容

这里有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处理

网友A:
卸载不干净?

系统冲突问题?

网友B:
和我的一样,无法编译。不是卸载不干净的问题。估计这个今年10月份出的软件有问题。今年4月份出的同是2.20版的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没办法只能用4月份出的软件。

网友C:
那是因为你打开程序时默认是打开梯形图窗口,没有打开指令表窗口.你点一下[LD OUT]图标后再点回梯形图窗口,再点编译就可以了. 若此时再把指令表窗口关掉,再编译还是会报错! 希望台达公司能尽快解决BUG! PS:台达升级软件的时候有没有更新的说明文档,用户可以有选择性的升级.

网友D:
楼上观察得仔细!

软件“更新说明”的提议,我也认为很好。

网友E:
因为卸载不干净,你可以使用一些卸载程序,或清理注册表

网友F:
我的一样  之前用的很好 今天突然出现很多错误 导致不能改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