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做恒压供水问题请教黄工!

楼主(2011-12-01):
 请教黄工,想用ACS510做恒压供水,大概看了下ACS510变频器的资料,在PID设置中,想用远传压力表接AI1做为反馈信号,然后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接AI2做为压力的设定信号,然后再设定相关的参数,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请去黄工的帖子里发帖提问,应该能更快得到回复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914280600004.html

网友B:
帖子已经回复,可以,建议远传压力表用个压力变送器,用4-20mA来控制,抗干绕能力好。

网友C:
变频技术高深,技术难题搜寻。谁敢横刀立马?唯我黄大将军!

网友D: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

网友E(2012-02-01):
有邮箱吗?功能完全可以实现,使用压力变送器从精度和稳定性来说要好一些,但相对成本要高。

ACS510调试参数表
代码英文名称中文名称参数设置
Group 99: 起动数据
9901LANGUAGE语言
9902APPLIC MACRO应用宏PID
9905MOTOR NOM VOLT电机额定电压电机铭牌参数
9906MOTOR NOM CURR电机额定电流
9907MOTOR NOM FREQ电机额定频率
9908MOTOR NOM SPEED电机额定转速
9909MOTOR NOM POWER电机额定功率
Group 10: 输入指令
1001EXT1 COMMANDS外部 1 命令DI1 启动命令
1002EXT2 COMMANDS外部 2 命令DI1启动命令
1003DIRECTION转向FORWARD
Group 11: 给定选择
1101KEYPAD REF SEL控制盘给定
1102EXT1/EXT2 SEL外部控制选择EXT2
1103REF1 SELECT给定值 1 选择AI1
1104REF1 MIN给定值 1 下限
1105REF1 MAX给定值 1 上限
1106REF2 SELECT给定值 2 选择19 PID1 OUT
1107REF2 MIN给定值 2 下限0
1108REF2 MAX给定值 2 上限100%
Group 13: 模拟输入
1301MINIMUM AI1AI1 下限
1302MAXIMUM AI1AI1 上限
1303FILTER AI1AI1 滤波时间
1304MINIMUM AI2AI2 下限20%
1305MAXIMUM AI2AI2 上限
1306FILTER AI2AI2 滤波时间
Group 14: 继电器输出
1401RELAY OUTPUT 1继电器输出 1READY
1402RELAY OUTPUT 2继电器输出 2RUNNING
1403RELAY OUTPUT 3继电器输出 3FAULT(-1)
Group 16: 系统控制
1601RUN ENABLE运行允许YES
Group 20: 限幅
2001MINIMUM SPEED最小转速最小转速
2002MAXIMUM SPEED最大转速最大转速
2003MAX CURRENT最大电流最大电流
2005OVERVOLT CTRL过压控制
2006UNDERVOLT CTRL欠压控制
2007MINIMUM FREQ最小频率最小频率
2008MAXIMUM FREQ最大频率最大频率
2013MIN TORQUE SEL最小转矩选择
2014MAX TORQUE SEL最大转矩选择
2015MIN TORQUE 1最小转矩 1
2016MIN TORQUE 2最小转矩 2
2017MAX TORQUE 1最大转矩 1
2018MAX TORQUE 2最大转矩 2
Group 21: 起动 / 停止
2101START FUNCTION起动方式AUTO
2102STOP FUNCTION停车方式COAST
2103DC MAGN TIME直流磁化时间
2104DC CURR CTL直流抱闸控制
2105DC HOLD SPEED直流抱闸转速
2106DC CURR REF直流抱闸电流
2107DC BRAKE TIME直流制动时间
2108START INHIBIT起动禁止
2109EM STOP SEL急停选择
2110TORQ BOOST CURR转矩提升电流
Group 22: 加速 / 减速
2201ACC/DEC 1/2 SEL加减速曲线选择NOT  SEL
2202ACCELER TIME 1加速时间 1加速时间 1
2203DECELER TIME 1J减速时间 1J减速时间 1
2204RAMP SHAPE 1速度曲线形状 1加速时间10.2倍经验数据
2205ACCELER TIME 2加速时间 2
2206DECELER TIME 2加速时间 2
2207RAMP SHAPE 2速度曲线形状 2
2208EM DEC TIME急停减速时间
2209RAMP INPUT 0积分器输入置零
Group 30: 故障功能
3001AI<MIN FUNCTIONAI 故障NOT  SEL
3002PANEL COMM ERR控制盘丢失
3003EXTERNAL FAULT 1外部故障 1
3004EXTERNAL FAULT 2外部故障 2
3005MOT THERM PROT电机温度保护FAULT
3006MOT THERM TIME电机温升时间
3007MOT LOAD CURVE电机负载曲线
3008ZERO SPEED LOAD零速负载
3009BREAK POINT FREQ负载折点
3010STALL FUNCTION堵转功能
3011STALL FREQUENCY堵转频率
3012STALL TIME堵转时间
3013UNDERLOAD FUNC欠载功能
3014UNDERLOAD TIME欠载时间
3015UNDERLOAD CURVE欠载曲线
3017EARTH FAULT接地故障
3018COMM FAULT FUNC通讯故障功能
3019COMM FAULT TIME通讯故障时间
3021AI1 FAULT LIMITAI1 故障极限
3022AI2 FAULT LIMITAI2 故障极限
3023WIRING FAULT接线故障
Group 40: 过程 PID 设置 1
4001GAIN增益
4002INTEGRATION TIME积分时间
4003DERIVATION TIME微分时间
4004PID DERIV FILTER微分滤波
4005ERROR VALUE INV偏差值取反
4006UNITS单位
4007UNIT SCALE显示格式
40080% VALUE0%
4009100% VALUE100%
4010SET POINT SEL给定值选择 AI2
4011INTERNAL SETPNT内部给定值
4012SETPOINT MIN给定最小值
4013SETPOINT MAX给定最大值
4014FBK SEL反馈值选择ACT1
4015FBK MULTIPLIER乘法因子
4016ACT1 INPUT实际值 1 输入AI1
4017ACT2 INPUT实际值 2 输入
4018ACT1 MINIMUM实际值 1 下限
4019ACT1 MAXIMUM实际值 1 上限
4020ACT2 MINIMUM实际值 2 下限
4021ACT2 MAXIMUM实际值 2 上限
4022SLEEP SELECTION睡眠选择
4023PID SLEEP LEVEL睡眠频率
4024PID SLEEP DELAY睡眠延时
4025WAKE-UP DEV唤醒偏差
4026WAKE-UP DELAY唤醒延时
4027PID 1 PARAM sETPID 1 参数选择

网友E:
给发个常见参数表吧,本来想问下邮箱呢?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发个常见参数表吧,本来想问下邮箱呢?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给发个常见参数表吧,本来想问下邮箱呢?呵呵

刘爷威武

网友G(2012-03-02):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给发个常见参数表吧,本来想问下邮箱呢?呵呵 刘爷威武

师父,高见!

网友H:
压力变送器,,,

250个元滴、366滴、500滴、700个元超稳定超强抗干扰滴、1100智能盖进口滴,统统有鸟~!

直接给定1~17段可编程驱动控制信号滴压力/流量直接调节器!也就2000个小元!,,,

全球首创,

为你节省一个PLC及卡件鸟!,,,并支持手动给定

也即是舌,它集变送器、调节器、手操器为一体,功能强大滴狠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频技术高深,技术难题搜寻。谁敢横刀立马?唯我黄大将军!

我勒个去  还真有捧臭脚的
他捧啊捧啊 还捧的很开心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帖子已经回复,可以,建议远传压力表用个压力变送器,用4-20mA来控制,抗干绕能力好。

这个应该给铁戟沉沙说,人家才是ABB禁卫军

网友F(2012-04-28):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帖子已经回复,可以,建议远传压力表用个压力变送器,用4-20mA来控制,抗干绕能力好。这个应该给铁戟沉沙说,人家才是ABB禁卫军

地方部队绕行

网友I(2012-09-03):
很好学习了不少东西有进步。

网友J:
不知道风机水泵类的变频器价格和通用的变频器价格差多少?

通用变频器, + PID控制仪表(效果最稳定,单价:5-6百)+压力变送器(单量程,单价:5-6百)。 这样,可选择的变频器就非常多。QQ:32936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