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用电设备确定蓄电池的容量?

楼主(2011-12-01):
与逆变器配套的蓄电池应为可进行深循环充放电的铅酸蓄电池。对于具有深放电功能的蓄电池,其电量的计量单位一般为安培小时(AH),它表明在单位时间(通常为20小时)能够提供的电流值。如电量为100AH的蓄电池,表示可连续在20小时内提供5安培的电流,即20×5=100。

蓄电池是逆变器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用户在选购蓄电池时,应选择品质好、电量较大的品种,大容量的蓄电池使用时间长,同时能为大功率用电设备的瞬间启动提供足够的电流。对于一些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建议蓄电池应为200AH(<1000W),功率再大时,最好使用400AH的蓄电池。

如何根据使用的电器来确定蓄电池的容量,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所有用电器的功率,乘以蓄电池每次充电间隔之间的使用时间。

计算电器耗电量的单位不外是功率或伏安,下面按每天充一次电为例,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负 载

消耗的电量

使用时间(充电之间)

瓦时(功率×使用时间)

电视与VCD

115瓦

3 小时(每天1小时)

咖啡机

750瓦

1 小时(每天20分钟)

微波炉

800瓦

半小时(每天10分钟)

合计

1665瓦

4.5 小时

将瓦时除以10,就可将瓦时转换为安时(在30℃):1495瓦时÷10=149.5安时。

对于上述负载,一个150安时的蓄电池就可满足需要。但在这种情况下,蓄电池就将电放尽,而一般蓄电池放电的理想状态为50%,故对于上述负载,用户就需要一个300安时的蓄电池。 蓄电池的电量(安时)越大,供电能力就越强,蓄电池过度放电的可能性就越小。

蓄电池的寿命取决于其放电深度,放电深度越大,使用寿命就越短。当负载增加时,蓄电池的电量也应该增加。这样就可能需要使用多块蓄电池。两块蓄电池联接的方法为:将蓄电池的正极与正极、负极与负极联接。这样蓄电池的电量就会增加一倍,而电压与一块蓄电池的电压一样。将不同生产厂商或不同安时的蓄电池联接在一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减少蓄电池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