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与WINCC进行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1-12-01):
如题:下位S7-300 (5.4)上位WINCC (6.2;通讯模块为PC 343-1,如何进行以太网通讯,具体操作与设置有那些,还望各位高手指点,本人新手,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A:
STEP7中先对CP343进行IP设定,然后将组态下载之后,在WINCC中建立TCP/IP驱动连接,设定好你读得PLC机架号与槽位以及CP卡的地址,选择S7ONLINE即可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