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如何实现开机找零?

楼主(2011-12-01):
增量式编码器如何实现开机找零?找到机械参考点?旋转一周必然经过Z相零点,那么过了Z相之后的位置就可以作为参考零点了吗?

增加自动找零装置,还是手动转过360度也可以?

网友A:
对于编码器,一般而言一周必过零点,对于设备而言,还需要配合机械限位等才能找准。

本版有相关内容的精华贴,建议楼主搜索查看。

网友B:
通常先找机械参考点,然后找最近的Z相,锁存碰到Z相时候的位置,然后定位到Z相位置作为零点,是较为精确的回零方式。

网友C:
定位有很多种,机械点,Z相,Z相加偏移步数。。。。。也可以综合。。。。

网友D:
找零跟你是什么编码器没什么太大关系,主要看你想怎样设置你的找零方式了,本版有相关内容的精华贴,建议楼主搜索查看。

楼主:
本版的精华帖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