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软件为什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1-12-01):
各位高手:

       我电脑上以前装了力控组态软件的ForceControl6.1-sp3演示版,今天卸载(已经将所有的驱动等程序都删除)后重新安装,但安装到最后出现一个提示:"错误代码   0X8000FFFF   描述:灾难性故障      安装程序立即终止"。

     是什么原因造成?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卸载干净或是安装盘出问题还是安装文件不完整

网友B:
把以前安装目录删掉  然后把注册表清一下

网友C(2012-03-0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