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12V为什么继电器不吸

楼主(2011-12-02):
           拆了一个ADEMCO品牌的安保监控系统模块盒,用来准备连接到 三菱 PLC FX0S 30 上 用,作为家庭安保用,可是现在测量到有信号时监控点信号返回时用表测量有13VDC,将这个信号返回线接一个 12VDC 的继电器却不吸合,小12VDC 继电器接在输入电源上是可正常吸合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各位高手看看有什么办法让这个信号能让继电器吸合?

网友A:
电流太小了,拉不动继电器

网友B:
把继电器接上还是13v吗?如果不是  那就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流小了,带不动。

网友D:
电流大小了吧,输出只是作信号用的。

网友E:
应该是电源容量不够,接到继电器后压降过大,不能吸合。

楼主:
      在模块输入点的红线与黑线处能让小继电器吸合

请位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输出的 12VDC 电压能驱动这个小的 12VDC 继电器呢?

网友F:
控制一个开关管,开关管在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G:
哇哇   好多高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源容量不够,接到继电器后压降过大,不能吸合。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模块输入点的红线与黑线处能让小继电器吸合

请位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输出的 12VDC 电压能驱动这个小的 12VDC 继电器呢?

用一个固态继电器或者光电隔离模块

网友I:
用一个光耦就可以,先驱动光耦,再用光耦控制继电器!

网友J:
是功率不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