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安瑞吉ERG 800变频器多段速时间设定的指导

楼主(2011-12-02):
前几天我们这一台22KW康沃变频器出现故障,因急于生产,暂找一台安瑞吉30KW的变频器替代,但是电机为18.5KW,很多参数要重新设置。我们按照说明书逻辑框图将所有参数设定完毕,启动电机时,没有按照设定的加速时间从起动到恒定值,而是未经加速直接跳到所设频率。求该方面高手给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那应该还是参数(比如加减速时间常数)设置问题,或者上位机控制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