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光触摸屏V606EC200通讯不上 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2-02):
日本白光触摸屏V606EC200通讯不上 谁知道怎么回事啊?或者谁有说明书和编程软件,给一份阿,346680473@qq.com

网友A:
和什么通讯不上?

和电脑连不上检查连线

和PLC也一样

连线 通讯参数 端口

网友B:
一、 转换/中继器模块
1. eDAM-8510 隔离RS-422/485中继器
隔离电压 3000VDC
多种传输速率 最高到115.2 Kbps
传输距离最远达 1200米
数据流量LED显示
2. eDAM-8520A 隔离RS-232到RS-422/485转换器
隔离电压 3000VDC
自动数据流量控制
传输速率自适应,最高到115.2 Kbps
传输距离最远达 1200米
数据流量LED显示
3. eDAM-8531 隔离USB到RS-232/422/485转换器
隔离电压 3000VDC
支持USB 1.1
RS-485 自动数据流量控制
USB到RS-232/RS-422 或RS-485 自动切换(免跳线)
传输速率自适应,最高到115.2 Kbps
工作状态LED显示
支持 Windows 95/98/ME/2000/XP
从USB总线供电
USB串口转换器
1、 TRP-C08
USB转RS-232/422/485 转换器
全兼容USB1.0/2.0
数据自动监测、数据流量自动控制
波特率自动检测,从75bps到1228.8Kbps
RS232/422/485提供3000V隔离
面板有POWER/RX/TX指示灯
支持DIN导轨安装
USB口供电
驱动支持 WIN NT/98/2000/XP/CE,Mac,Linux
电话13662275084    联系人:李泽光

楼主:
和三菱的PLC,FX-80MR

网友A:
那应该很容易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