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1-12-02):
这是施耐德的变频器柜,这台柜子有4台5.5KW的变频器(另两台没截图过来)
左下角的"N"端子排是不是中性点?右下角的有接地符号的端子排应该是接地端子排吧?那些蓝色的线都是接地线吗?
另外,这柜子只是做了柜内接地,柜子似乎没有和大地真正做接地

网友A:
N是中性点,一定要和变频器里的直流母线的N区分开。接地符号的是接地端子。也就是这个柜子是给三相5线的电源配置的。你看看接地母排上是否有一个从5线电源的接线。

网友B:
在现场打个地桩 钢精要插入地线1M,在将地线(有接地符号的端子)接到地桩上。

网友C:
他的接地是浮地,没有和大地相接,这是不允许的做法。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这要注意

不过施耐德的变频器参数调整真另类

不知老外怎么理解的

网友F:
在电力系统中,接地电阻要求小于4欧姆,要求高的要小于1欧姆,否则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G:
本系统应该是三相五线制的,应该有从配电柜引来的地线

再说柜子下方是不是槽钢底座?有底座的话就应该已经和大地接通了。

网友H:
但从图片看,该柜是按TN-S要求配置的三相五线制系统,标志为“N”的铜牌是电源的中性线排,应与供电系统的N线相接,标志接地符号的铜排应是PE线,应与供电系统PE 线相接。不过这个柜子配线不规范,规范要求电源系统的N线应为蓝色,PE为黄绿双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系统应该是三相五线制的,应该有从配电柜引来的地线 再说柜子下方是不是槽钢底座?有底座的话就应该已经和大地接通了。

是钢槽底座,但是这并不代表和大地有效连接吧?应该打地桩做接地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但从图片看,该柜是按TN-S要求配置的三相五线制系统,标志为“N”的铜牌是电源的中性线排,应与供电系统的N线相接,标志接地符号的铜排应是PE线,应与供电系统PE 线相接。不过这个柜子配线不规范,规范要求电源系统的N线应为蓝色,PE为黄绿双色线。

是不是变频器的"N"接标志为“N”的铜牌,变频器的“PE”接标志为地符号的铜排?我知道变频器有PE,但还没注意过它有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但从图片看,该柜是按TN-S要求配置的三相五线制系统,标志为“N”的铜牌是电源的中性线排,应与供电系统的N线相接,标志接地符号的铜排应是PE线,应与供电系统PE 线相接。不过这个柜子配线不规范,规范要求电源系统的N线应为蓝色,PE为黄绿双色线。

是不是变频器的"N"接标志为“N”的铜牌,变频器的“PE”接标志为地符号的铜排?我知道变频器有PE,但还没注意过它有N..

变频器的N端子绝对不能接N的铜牌!!否则会直接炸机的。

网友K:
进线是三相五线的嘛,地线从上端来的。钢槽底座有的做法是有焊接地,有的没有。PE接地的,N不用接变频器。除非你要220的电之类

楼主(2012-02-12):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 对:网友J 但从图片看,该柜是按TN-S要求配置的三相五线制系统,标志为“N”的铜牌是电源的中性线排,应与供电系统的N线相接,标志接地符号的铜排应是PE线,应与供电系统PE 线相接。不过这个柜子配线不规范,规范要求电源系统的N线应为蓝色,PE为黄绿双色线。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变频器的"N"接标志为“N”的铜牌,变频器的“PE”接标志为地符号的铜排?我知道变频器有PE,但还没注意过它有N.. 变频器的N端子绝对不能接N的铜牌!!否则会直接炸机的。

我就没找到变频器有N端子,N端子在变频器上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