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扭矩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我在现场调试一个项目,其中有一个丹佛斯变频器带一个带减速箱的电机输送带,一开始电机总是运行一会儿,就报警过流,后来把变频器电流监控调出来看,发现电流监控中的电流值是在不断变化的,估计是因为负载可能有些变化,后来把电机的运行模式调到特种电机模式,就不报警了,而且变频器中显示的电流值是一个恒定的值,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并没有真正搞明白,一开始电流在不断的变化,应该是负载不是稳定的,而电流也会跟着负载的增加而增加,但为什么后把运行模式改完后,电流就不变化了?我一开始认为是改完后应该是恒扭矩模式,电流恒定,改变的是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但在网上查了后好像说是扭矩是跟电流有关,那我把运行模式改过后,电流一直保持不变,那电机的扭矩也是固定的,也就是电机输出的力量是一定的,但现场负载是变化的,为什么还能拉动?还想问一下,电机的扭矩是否就是电机带负载的能力?电机的扭矩是否就是电机输出的力量?

网友A:
1、改为特种电机,变频器软件中会进行电流振荡抑制,所以电流会比较平稳。

2、电机扭矩是用电流决定的。等负载突变时,实际电流是有波动的,这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但是经过振荡抑制后,就比较平稳了。所以你看到的是稳定的电流。

3、扭矩是针对转动运动而言的,对于平面运动,就是力矩了。力矩=力*力臂。初中物理中的杠杆原理,我们就学过了。你扳手腕时,要想获胜,有三个条件:A,你手臂的弯曲角度,B,你手臂的长度。C,你手臂上肌肉的出力量。前两个条件决定了力臂的大小。

4,电机还有个功率的很重要的参数,功率是表象参数,扭矩是内在参数。P=TN/9550,P是功率,T是转矩,N是转速。

不知道我说到这里,你是否理解一二了。

网友A:
相关公式:

1、电机的电磁转矩T=磁场力F*旋转半径R。

2、磁场力F=BLI,式中B是磁感应强度。含义:通电导体与磁场方向垂直时,它受力的大小既与导线长度L成正比,又与导线中的电流I成正比,即与I和L的乘积IL成正比。

从上面公式,你可以简单看出:电机的转矩和电流有直接关系。

网友A:
参考资料:

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基础知识:http://wenku.baidu.com/view/59f907c14028915f804dc2c2.html

交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http://wenku.baidu.com/view/1f056e0c6c85ec3a87c2c533.html

网友:
你好,首先你讲的很好,谢谢,但还有个疑问,变频器软件中会进行电流振荡抑制,那就是抑制电流,但实际是电流变化实际上是因为负载突然变重了,才会要变频器输出更大的电流的,现在把电流抑制了,那负载变大,它也不增大电流,怎么能带的动呢?

网友:
对:myinverter关于1、改为特种电机,变频器软件中会进行电流振荡抑制,所以电流会比较平稳。2、电机扭矩是用电流决定的。等负载突变时,实际电流是有波动的,这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但是经过振荡抑制后,就比较平稳了。所以你看到的是稳定的电流。3、扭矩是针对转动运动而言的,对于平面运动,就是力矩了。力矩=力*力臂。初中物理中的杠杆原理,我们就学过了。你扳手腕时,要想获胜,有三个条件:A,你手臂的弯曲角度,B,你手臂的长度。C,你手臂上肌肉的出力量。前两个条件决定了力臂的大小。4,电机还有个功率的很重要的参数,功率是表象参数,扭矩是内在参数。P=TN/9550,P是功率,T是转矩,N是转速。不知道我说到这里,你是否理解一二了。内容的回复:

你好,首先你讲的很好,谢谢,但还有个疑问,变频器软件中会进行电流振荡抑制,那就是抑制电流,但实际是电流变化实际上是因为负载突然变重了,才会要变频器输出更大的电流的,现在把电流抑制了,那负载变大,它也不增大电流,怎么能带的动呢?

网友A:
负载突变,电流也会突变。要用示波器监视才能看到,变频器自身的显示或者电流表反映的常常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