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反应慢

楼主(2011-12-02):
PLC 40EH   485口挂 2台变频器  一台触摸屏。通讯速率38400(变频器最大速率)。触摸屏内建配方30组。少量按钮宏。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触摸屏反应慢。画面切换要等1秒。读取和写入配方数据时间要5秒甚至更多。操作人员反映:太慢了。翻页时经常连续按几下按钮。按错按钮。

请问怎么办?

网友A:
执行前 宏 惹的祸,建议优化程序!

网友B:
通訊速率適當改小點...

网友C:
B屏就是这样的东西,改不好了。我现在已经不用了。

网友D:
读写配方、换画面都是人机自带的功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假设按照默认设置:长度为7的系统区,D0是画面编号、D5就是配方读写!MOV K?D0、MOV K2 D5(READ RCP)、MOV K4 D5(WRITE RCP)。

网友E:
485口挂 2台变频器 一台触摸屏。通讯速率38400(变频器最大速率)。

楼主:
对:sophymei 关于

通訊速率適當改小點...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啊?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485口挂 2台变频器 一台触摸屏。通讯速率38400(变频器最大速率)。

没明白表达什么

网友F:
我用B系的也感觉速度慢,尤其是在使用了宏功能后,发现一打开画面,首先无显示,过一会儿才显示出来控件,而且触控效果也不佳,同一个按钮,如果按的不是在正中心,就需要重新按.

网友C:
遇到知音了,我的问题是数据更新很慢。现在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反应快了。威纶通MT6070iH2的反应也慢了(但是先对来说还是比台达的B系列快很多),不知道是不是价钱降到1100块的缘故?

网友G:
有变频可能会引起传导干扰。另外如果通讯线不能使用单独接地(与变频的地分别接地,)建议直接使用双绞线试试看。

  从反馈的信息上看,应该是通讯中有错误引起的整体反映慢

网友C:
我的是能正常编译成功,下载到触摸屏中也能运行(就是反应慢),屏也不报通讯错误,485通讯线一直就是用的双绞线,接地也是良好,我是实在找不出有什么问题了,只能换个品牌了。

网友H:
感觉B系列触摸屏不是很好用哦 ,我现在用的是B10寸的屏,在读写配方时基本要10秒左右才行,有点慢啊。有时突然间通讯失败,但很快就自动好了,有时就完全不能通讯。哎,我用485双绞线,两边都接了地,通讯速率9600。。。。。。是不是B系列产品都是这样啊!郁闷!!!!

网友I:
总有原因没找到!慢慢查!

网友J(2012-07-28):
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反应确实很慢,把通讯检测时间加到4秒,吧通讯速率设到最高!

我使用的是人机电子的MT506S 控制富凌变频!只能放几个简单的元件,特别是电流,速度这些实时数据尽量不要放置!

切换画面很快,就是启动,停机这些操作一般需要2秒才开始反应!而通过PLC再控制变频却速度快得很,如有必要,建议大家通过一个PLC来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K(2018-06-08):
用的宏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