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B-III的使用方法和故障排除

楼主(2011-12-02):
摘要:
SHB-III的使用方法和故障排除
SHB-III的使用方法和故障排除

1、 使用方法:(请参照附图)

1、准备工作。将本机平放于工作台上,首次使用时,打开水箱上盖注入清洁的凉水(亦可经由放水软管加水),当水面即将升至水箱后面的溢水嘴下高度时停止加水,重复开机可不再加水。每星期至少更换一次水,如水质污染严重,使用率高,则须缩短更换水的时间,保持水箱中的水质清洁。

2、抽真空作业。将需要抽真空的设备的抽气套管紧密套接于本机抽气嘴上,关闭循环开关,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开关,即可开始抽真空作业,通过与抽气嘴对应的真空表可观察真空度。

3、当本机需长时间连续作业时,水箱内的水温将会升高,影响真空度,此时,可将放水软管与水源(自来水)

接通,溢水嘴作排水出口,适当控制自来水流量,即可保持水箱内水温不升,使真空度稳定。

4、当需要为反应装置提供冷却循环水时,在前面第3条操作的基础上,将需要冷却的装置进水、出水管分别接到本机后部的循环水出水嘴、进水嘴上,转动循环水开关至ON位置,即可实现循环冷却水供应。

2、附件:故障及排除方法、不同温度条件下真空性能表、抽气系统修理说明

SHB-Ⅲ型系列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序号
常见故障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无真空或真空表指示不准
1、电机转速不够或电压过低
检查电压是否稳定

2、真空瓶、止回阀脏物堵塞或腐蚀
清理内部脏物或更换新瓶、新阀芯

3、进水口、滤管网堵塞
清洗,掏出内部脏物

4、叶轮脱落
更换叶轮

5、真空表进水或漏气
甩出表内存水,使表针回零或更换新表

6、真空管路堵塞或管龟裂
清洗管路或更换新管

电机不工作
1、保险管烧断
更换新保险管

2、运转电容被击穿
更换与原来容量电压相等的新电容

3、电机绕组烧坏
更换新电机

4、轴承磨损严重卡死
更换新轴承

5、叶轮被堵卡死
清理杂物,校正叶轮位置

6、线头虚焊或线卡松动
焊接牢靠,线卡卡紧

电机发热、噪音过大
1、轴承磨损
更换新轴承

2、叶轮磨损变形
更换新叶轮

3、电压不稳或电压过低
查线路是否过载和有无低电压现象

水箱内水花翻腾
1、滤水管排水方向不正确
调整排水方向

2、水位太低
加水到溢水口

漏水
1、水箱放溢水咀松动或密封圈老化
拧紧水咀或更换密封圈

2、水箱破裂
更换水箱

3、不同温度条件下真空性能:

温度℃

真空度MPa
~0.099
~0.099
~0.099
~0.099
0.097
0.096
0.095

mmHg
~750
~750
~748
~746

我公司产品与国内外同行业产品比较,有极限真空度高、抽速快的特点,改造后的新真空瓶在原基础上抽速又提高~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