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碁变频器高手

楼主(2011-12-02):
求高手支援

 我有一台三碁S800的变频器上电就报 EF  求高手援助

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外部多功能端子EF设定问题或者与DCM短接了。清除后复位就可以。

网友B(2016-10-20):
 我有一台三碁S2900的变频器 上电RUN正常频率50HZ 正常  UVW 电压为10V~60V 左右  怎么回事

烦请 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三碁S2900的变频器 上电RUN正常频率5...

UVW端的电压用万用表是测不正的

网友D:
用福禄克115C测UVW可以测的较准确

网友D:
其他的真有效值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