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MT6056I)与变频器Monbus-RTU通信

楼主(2011-12-02):
各路大仙,我想请教以下几个问题,请给予刚入门的小妹一点支持,谢谢

1.如何确认一款触摸屏是支持Monbus-RTU协议的。

2.触摸屏如何将协议设置成Monbus-RTU协议。

3.想将触摸屏与东芝(VF-S114007PL)变频器通信,该如何在触摸屏上更改变频器的频率?界面如何制作?

4.一般触摸屏有RS232和RS422通信口,但变频器一般是RS485接口,那如何即连接变频器又能让触摸屏与PLC通信呢?

网友A:
1.威纶通目前的产品全系列支持MODBUS-RTU协议。

2.只需在EB8000软件的系统参数设置当中,添加:MODBUS Server设备,即可将此触摸屏设置成modbus设备。添加:MODBUS-RTU设备,就可以使用MODBUS-RTU协议与相关控制器通讯。

3.与松下变频器通讯,请参考此实例:http://www.weinview.cn/upload/C09.与松下变频器通讯示例.zip

4.MT系列除6050/6056和8050以外,都有COM1,COM2和COM3三组串口,完全可实现同时和三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控制器同时通讯。

楼主:
谢谢谢谢了,但还有一点不明白,威纶通的触摸屏都可以,其它品牌的呢?

网友B(2019-09-30):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了,但还有一点不明白,威纶通的触摸屏都可以,其...

网友C:
有做过,很邓用的数据定时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