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中的PSW指令!

楼主(2011-12-02):
不明白PSW是怎么实现速度的调节的!步进电机的转速仅仅是看脉冲发出的频率,既然我脉冲周期没有改变,改变宽度有何作用!即使能,又是如何达到精确调速的?请赐教!!

网友A:
,既然我脉冲周期没有改变,改变宽度有何作用!//  你仔细想想 你这句话 是不是有矛盾?

你脉冲周期没变 ?  那么你改变 宽度 不就等于 改变 了 周期吗?

你是不是想说 你的频率没变的情况下 , 改变了 脉冲宽度?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2-01-07):
对:miy_gongkong关于,既然我脉冲周期没有改变,改变宽度有何作用!//  你仔细想想 你这句话 是不是有矛盾?你脉冲周期没变 ?  那么你改变 宽度 不就等于 改变 了 周期吗?  你是不是想说 你的频率没变的情况下 , 改变了 脉冲宽度? 内容的回复:

脉冲有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加起来就是一个周期,当我增大了高电平的时间,周期不变的话,低电平及自然减少了,我问的其实是没问题的!我后来的得到解决了,用PSW指令向导做的时候,并没有改变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而仍然是各占周期的百分之五十!只是我刚开始理解错了这个指令,它跟PLSY的本质区别和用的场合!只是我没有用到周期不变,改变高电平和低电平宽度的程序!

楼主:
对:miy_gongkong关于,既然我脉冲周期没有改变,改变宽度有何作用!//  你仔细想想 你这句话 是不是有矛盾?你脉冲周期没变 ?  那么你改变 宽度 不就等于 改变 了 周期吗?  你是不是想说 你的频率没变的情况下 , 改变了 脉冲宽度? 内容的回复:

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一个脉冲的高电平时间长一些会有什么好处和问题呢?这个问题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