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2-07-工控擂台-PT的变比范围是什么?

楼主(2011-12-02):
RT

 有个资料要求填写电压互感器的变比范围,想知道这个变比范围是啥?是变比,还是和准确度级有关系?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压互感器的变比对于成型的互感器来说应该是定值,不应该有什么范围。如果如楼主所说,应该是说的电压互感器变比误差范围,变比误差的大小取决于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

网友B:
        严格意义上的PT的变比是固定的,即PT的二次侧为100V(0.1kV),一次侧为输入电压,常用的数值有:500kV,220kV等。而对于变电站继电保护所用的PT来说,往往把满足PT精度等级所允许的一次侧电压变化范围所对应的变比的变化量称为变比范围。例如:0.1级,500kV/0.1kV的PT,输入电压值在满足精度的前提下所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为80%-120%,则相对于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为400-600kV,按这个电压范围值计算所得的变比的范围即楼主所说的PT变比范围,此术语一般只用于变电站的继电保护专业。

网友C:
PT的变比范围;      我的理解应该是电压互感器与准确度有关的参数。例如一台多功能测试仪,他的主机输入电压220V。他的输出电压范围0--600V;电流0--20A ;         ;测量范围是0--600V;电流 0--20A;   测量精度0.5%。 而互感器的变比因该是相对固定。

网友D:
我感觉是电压互感器的量程吧

网友E:
电压互感器

一、   作用

1、  电压互感器将电力系统的一次电压按一定的变比缩小为要求的二次电压,供各种二次设备使用。使测量仪表和继电保护等二次电气设备与高压电气装置很好的隔离,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使测量仪表和继电器标准化和小型化,并可采用小截面的电缆进行远距离测量;当高压侧发生短路时,可保护测量仪表的电流线圈不受大电流的损害。

2、  电压互感器的分类:

a.         按用途:测量用、保护用

b.         按安置场所:户内、户外

c.         按结构:电磁式、电容式

二、结构

电压互感器按结构可分为电磁式和电容式两类。

(一)电容式电压互感器(CVT)的结构:

(注:CVT主要有YDRTYD两种型号,TYD型中间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与电压互感器连成一体,在电网中已替代了YDR型电压互感器)

从原理上分析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组成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包括:电容分压器、电磁装置、提高可靠性和准确性的附属设备:

1电容分压器:包括高压电容器C1(主电容器)和串联电容器C2(分压电容器),作用是进行电容分压,其原理为:

2电磁装置:由电磁式电压互感器TV和电抗器L组成。

由于分压电容器上的电压会随负荷变化而变化,在分压回路串入电感(电抗器),用以补偿电容器的内阻抗,可使电压稳定,其电感的大小取决于分压器的内阻。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TV,是将分压电容器上的电压降低到所需的二次电压值,又因为二次回路阻抗很低,将影响其准确度,故分压电容器的输出端不能直接与测量仪表相接,而要经过一个电磁式电压互感器降压后再接仪表。

3、火花间隙P1P2,用来限制补偿电抗器和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与分压器的过电压。阻尼电阻RD用来防止持续的铁磁谐振。

4、载波耦合装置是一种能接收载波信号的线路元件,把它接到开关S两端,其阻抗在工频电压下很小,完全可以忽略,但在载波频率下其数值却很可观,若不接载波耦合装置时,接地开关S应合上。

(二)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结构

三、技术参数(各技术参数的含义)

1、  变比

变比Ke

式中  Ke——电压互感器变比

      U1e——一次额定电压,V

      U2e——二次额定电压(接近于空载电压),V

2、  额定电压和设备最高电压

a.         接于三相系统线间的单相电压互感器,其额定一次电压列于表3-1,其二次电压应为100V

b.         接于三相系统相与地间的单相电压互感器,其额定一次电压应为所接系统的相电压,其额定二次电压为 V

3-1 电压互感器额定电压数值 (kV)

设备是高电压(Um)

0.415

40.5

互感器额定一次电压(U1e)

0.38

10,

10/

35,

35/

220/

500/

互感器额定二次电压(U2e)

0.1

0.1,

0.1/

0.1,

0.1/

0.1/

0.1/

剩余电压绕组额定电压(3U0e)

0.1 / 3

0.1/ 3

0.1

0.1

c.         剩余电压绕组的额定电压为: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为100V,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为100V/3

说明:   三相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电压发生变化,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电压也相应发生变化。变化情况与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有关:

       对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非故障相电压及其相位保持不变。

       对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非故障相电压升高 倍,两非故障相相位由120°变为60°。

为了正确可靠、最灵敏反映接地故障时电压的变化情况,将三相电压互感器的三个二次绕组按首、尾极性串联起来,其端部输出电压分别为: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

              为使电压互感器二次输出电压为100V(不论二次绕组,还是剩余绕组),所以规定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剩余电压绕组为100/3 V;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则为100V

d.         电压互感器的设备最高电压,取额定电压的1.2~1.1倍。

网友F:
电压互感器的变比范围,不同于电压互感器的额定电压比,额定电压比是电压互感器的线圈匝数比是一个定值。而变化范围说的是一个范围值,其数值是变化的,所以变比范围不同于变比。

电压互感器的变比误差%=(KnU2-U1)/U1X100%,Kn:额定电压比,即互感器的变比。U1:一次侧实际电压,U2:二次侧的实际电压。

电压互感器的变比误差的测量需要在在额定频率下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电压在80%-120%额定电压之间的任一电压值,二次负载的功率因数为0.8,其容量在25%-100%之间时进行的测量。

电压互感器电压的变比误差和相位误差的限值大小取决于电压互感器的准确等级。

网友G:
电压互感器变比:看你的站变压器高压进线是多少千伏的。如果是220KV 或110KV 抑或35KV、10KV  那你就按你的进线电压报呗 如 22/0.1KV  35/0.1KV 以此类推。

网友H:
      变比过大不准确,起不到应有作用,变比过小会发热,甚至会烧毁器件,选择大于你的最大电流30%左右的电流互感器较为合适。

      一般电流互感器变比为:?/5
      ?就是你要选择的数字,5是固定的,意思是把实际电流变为5A的电流。比如你实际电流为10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150/5的互感器,如果你的实际电流是15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200/5的互感器,总之?不能小于你的实际测量电流(也就是你要给那里装互感器,就要知道那里的电流是多少),?一定不要小于你测试电流,但也不能比实际电流大的太多,一半控制在实际电流的1.5陪就行。

网友H:
      变比过大不准确,起不到应有作用,变比过小会发热,甚至会烧毁器件,选择大于你的最大电流30%左右的电流互感器较为合适。

      一般电流互感器变比为:?/5
      ?就是你要选择的数字,5是固定的,意思是把实际电流变为5A的电流。比如你实际电流为10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150/5的互感器,如果你的实际电流是15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200/5的互感器,总之?不能小于你的实际测量电流(也就是你要给那里装互感器,就要知道那里的电流是多少),?一定不要小于你测试电流,但也不能比实际电流大的太多,一半控制在实际电流的1.3陪就行。

网友I:
变比是固定的,精确度和这个变比范围没一点关系,

变比范围可能就是根据输入的电压波动来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变比过大不准确,起不到应有作用,变比过小会发热,甚至会烧毁器件,选择大于你的最大电流30%左右的电流互感器较为合适。

      一般电流互感器变比为:?/5
      ?就是你要选择的数字,5是固定的,意思是把实际电流变为5A的电流。比如你实际电流为10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150/5的互感器,如果你的实际电流是150A那么你就可以选择200/5的互感器,总之?不能小于你的实际测量电流(也就是你要给那里装互感器,就要知道那里的电流是多少),?一定不要小于你测试电流,但也不能比实际电流大的太多,一半控制在实际电流的1.3陪就行。

楼主讨论的应该是电压互感器不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J:
电压互感器变比:一次侧电压比上二次侧电压(单相);一次侧线电压比上二次侧线电压(三相)。电流互感器变比:一次侧电流比上二次侧电流(按单相)。用电量计算方法:(表的本月示数-上月示数)×(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

网友J: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通常采用的电压互感器有两个二次绕组:主二次绕组和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如图1所示。其中主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1/2V,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V。电压互感器变比KuUn/31/2/100/31/2)(Un为一次系统的额定电压)。

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通常采用的电压互感器也有两个二次绕组,其中主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1/2V,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V。电压互感器变比Ku为(Un/31/2/100/31/2/100/3)。

Ka1,x1表示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与开口三角二次绕组的变比。不难看出,在以上两种系统中,电压互感器变比KuKa1,x1因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不同而不同,下面用两种方法分析其原因。

1 用常规分析的方法

电网正常运行时,三相电压对称,开口三角绕组引出端子上的电压额定相电压Ua1为三相二次电压的相量和,其值为零,但实际因漏磁的影响等,Ua1,x1的大小不为零,而有几伏的不平衡电压。

可以运用常规的分析方法,分别求出在上述两种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的一次侧零序电压U0=Un/31/2。即可求出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与开口三角二次绕组的变比Ka1,x1。但这种方法不够直观。

2 用相量分析的方法

UaUbUc表示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的相电压,Ua′, Ub′Uc′表示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时,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的相电压,如图2和如图3所示。

2.1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

正常情况下,因为Ua+Ub+Uc=0,

所以,Ua1,x1=(Ua+Ub+Uc)/Ka1,x1=0

发生单相接地(例如A相)时有,

Ua′=0,Ub′=Ub,Uc′=Uc,Ua,x1=100V,各相电压相量见图3

Ua1,x1=Ua/Ka1x1+Ub/Ka1x1+Uc/Ka1x1=(Ua+Ub+Uc)/ Ka1x1=(-Ua)/Ka1x1

故有Ua/Ka1x1=100V,所以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V

2.2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

正常情况下,因为Ua+Ub+Uc=0,

所以,Ua1x1=Ua/Ka1x1+Ub/Ka1x1+Uc/Ka1x1=0

发生单相接地(例如A相),有Ua′=0Ub′=31/2Ub,Ua1x1=100V

各相电压相量见图2

Ua1x1=Ua+Ub+Uc/Ka1x1=(-3Ua)/Ka1x1

Ua/Ka1x1=100/3V,所以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V

因此,在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电压互感器变比Ku为(Ub/31/2/100/31/2/100,在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电压互感器变比Ku为(Un/31/2//100/31/2/100/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严格意义上的PT的变比是固定的,即PT的二次侧为100V(0.1kV),一次侧为输入电压,常用的数值有:500kV,220kV等。而对于变电站继电保护所用的PT来说,往往把满足PT精度等级所允许的一次侧电压变化范围所对应的变比的变化量称为变比范围。例如:0.1级,500kV/0.1kV的PT,输入电压值在满足精度的前提下所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为80%-120%,则相对于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为400-600kV,按这个电压范围值计算所得的变比的范围即楼主所说的PT变比范围,此术语一般只用于变电站的继电保护专业。

在同此观点

网友K:
      PT是电压互感器变比,主要看变压器高压进线是多少千伏的,PT的变比是固定的。电压互感器变比:一次侧电压比上二次侧电压(单相);一次侧线电压比上二次侧线电压(三相)。
     对于高压PT的二次电压,一般常用的是三个:100V、100//3V、100/3V。习惯上取决于继保的所选型及接线方式的要求,并没有统一的规定。象三个单相PT接在35kV非有效接地系统,接线方式一次是Y接;二次绕组一般有两组,一组接成Y形,此时三个出口之间的电压就是母线的线电压,习惯上PT这组二次绕组的电压为100//3V,因为两相合成后就是100V,正适合一般电压表及计量的电压要求(额定电压为100V)。而PT的另一组二次绕组则接成开口三角形用以继保,由于开口三角形接线的出口电压最大为3U0,故可选用100/3V的二次绕组,合成最大电压正好为100(但这并不是绝对,有时为了得到更大的开口电压,会选用100V的绕组)。
PT的一次电压就按接线方式不同分为线电压和相电压两类(分别为V接、角接和Y接)。
PT的二次绕组有一端接地的原因是防止悬浮电压的出现,保护设备和人生的安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在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通常采用的电压互感器有两个二次绕组:主二次绕组和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如图1所示。其中主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1/2V,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V。电压互感器变比Ku(Un/31/2)/(100/31/2)(Un为一次系统的额定电压)。在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通常采用的电压互感器也有两个二次绕组,其中主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1/2V,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V。电压互感器变比Ku为(Un/31/2)/(100/31/2)/(100/3)。用Ka1,x1表示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与开口三角二次绕组的变比。不难看出,在以上两种系统中,电压互感器变比Ku和Ka1,x1因辅助(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不同而不同,下面用两种方法分析其原因。1 用常规分析的方法电网正常运行时,三相电压对称,开口三角绕组引出端子上的电压额定相电压Ua1为三相二次电压的相量和,其值为零,但实际因漏磁的影响等,Ua1,x1的大小不为零,而有几伏的不平衡电压。可以运用常规的分析方法,分别求出在上述两种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的一次侧零序电压U0=Un/31/2。即可求出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与开口三角二次绕组的变比Ka1,x1。但这种方法不够直观。2 用相量分析的方法用Ua,Ub和Uc表示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的相电压,Ua′, Ub′和Uc′表示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时,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的相电压,如图2和如图3所示。2.1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正常情况下,因为Ua+Ub+Uc=0,所以,Ua1,x1=(Ua+Ub+Uc)/Ka1,x1=0发生单相接地(例如A相)时有,Ua′=0,Ub′=Ub,Uc′=Uc,Ua,x1=100V,各相电压相量见图3。则Ua1,x1=Ua/Ka1x1+Ub/Ka1x1+Uc/Ka1x1=(Ua+Ub+Uc)/ Ka1x1=(-Ua)/Ka1x1故有Ua/Ka1x1=100V,所以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V。2.2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正常情况下,因为Ua+Ub+Uc=0,所以,Ua1x1=Ua/Ka1x1+Ub/Ka1x1+Uc/Ka1x1=0发生单相接地(例如A相),有Ua′=0,Ub′=31/2Ub,Ua1x1=100V各相电压相量见图2。则Ua1x1=(Ua+Ub+Uc)/Ka1x1=(-3Ua)/Ka1x1Ua/Ka1x1=100/3V,所以开口三角二次绕组额定相电压为100/3V。因此,在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电压互感器变比Ku为(Ub/31/2)/(100/31/2)/100,在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电压互感器变比Ku为(Un/31/2//(100/31/2)/(100/3)。

网友M:
     是电压互感器变比,看你的站变压器高压进线是多少千伏的。如果是220KV 或110KV 抑或35KV、10KV  那你就按你的进线电压报呗 如 220/0.1KV  35/0.1KV 以此类推。
     也就是说一次侧按你的进线电压定,二次侧均为100v,及0.1kV。
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楼上所有兄弟都给复杂化了

网友N:
不错呀.学习了...www.cydr.cn

网友O:
这贴看的好累

就HOTEAM说了点正经的

我再说下

变比就是  一次侧电压/二次侧电压  二次侧一般固定是100V

不同变比的电压互感器有不同的准确定要求,国标里可以查的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cntszxb        浅醉闲眠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惊涛骇浪         jingtao
haoge_188     HOTEAM

20积分获得者:
春华★秋实      zuozuoyi
血狼w       血狼w
AQD008      AQD008
jiaoanpeng      jiaoanpeng
djgxy        djgyy
welfare87      welfare87
ande      工控追求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