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2-09-工控擂台-直流屏的电池容量如何确定?

楼主(2011-12-02):
在一些高压柜有时需要配直流屏,这直流屏的电池应该如何配置?电池的容量和数量。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这个应该根据负荷重要程度来定的,我们厂里43门高压柜用100AH的,变电所23门高压柜也用100AH的,而控制5台高压电机用的11门则高压柜采用65AH的,电池18只,每只12V,德国阳光。

只要保证控母电压220v,合母240v就ok了

网友B:
1)首先要确定变电站直流负荷的容量及事故放电时间。其中直流容量需考虑经常性负荷,事故负荷,冲击负荷等,统计好负荷容量,又知道直流额定电压(220V居多),便可求出事故放电电流。
2)确定蓄电池个数:
 原则
首先按浮充电运行时, 直流母线电压为
1. 05 Un 来确定电池个数, Nf = 1. 05 Un/ Uf , Uf 为
单个电池的浮充电压,取2. 25 V ;
2. 再根据直流母线允许的最低电压,并计及蓄
电池至直流母线间的电压降来校验蓄电池的放电终
止电压Ud ,应满足Ud ≥0. 86 Un/ Nf 。
3.计算
Nf = 1. 05 Un/ Uf = 1. 05 ×220/ 2. 25 = 102. 7 ,取104
个。
Ud ≥0. 86 Un/ Nf = 0. 86 ×220/ 104 = 1. 82 V ,取1. 85
V。
3) 蓄电池容量的计算
用电流换算法计算,根据直流负荷统计表绘出直流放电负荷曲线。
  按《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手册》第4 章第4. 5
节图4 - 5 (a)“容量换算系数曲线”确定容量换算系
数Kc 。
Krel = Kt ×Ka ×Kr
式中: Krel为可靠系数,一般取1. 4 ;
Kt 为温度修正系数,一般取1. 10 ;
  Ka 为老化系数,一般取1. 10 ;
Kr 为裕度系数,一般取1. 15 ;
再根据具体放电负荷曲线计算容量

网友C:
直流操作电源的负荷一般来说可分为经常负荷(Izc)、事故负荷(Isg)和冲击负荷(Ihz)。经常负荷主要包括经常带电的继电器,信号灯以及其他接入直流系统的用电设备。事故负荷是当变配电所失去交流电源全所停电时必须由直流系统供电的负荷,主要为事故照明负荷等,冲击负荷主要是断路器合闸时的短时(0.1~0.5S)合闸冲击电流以及此时直流母线所须承担的其他负荷之和。此 上三种负荷是选择直流操作电源容量的重要依据,据此可得蓄电池最大瞬时负荷:Imax=Izc+Isg+Ihz则蓄电池容量:C=Imax/C率(AH) C率是蓄电池放电倍率(A).

网友D:
一、直流操作电源的负荷一般来说可分为经常负荷(Izc)、事故负荷(Isg)和冲击负荷(Ihz)。经常负荷主要包括经常带电的继电器,信号灯以及其他接入直流系统的用电设备。事故负荷是当变配电所失去交流电源全所停电时必须由直流系统供电的负荷,主要为事故照明负荷等,冲击负荷主要是断路器合闸时的短时(0.1~0.5S)合闸冲击电流以及此时直流母线所须承担的其他负荷之和。此 上三种负荷是选择直流操作电源容量的重要依据,据此可得蓄电池最大瞬时负荷:Imax=Izc+Isg+Ihz则蓄电池容量:C=Imax/C率(AH)  C率是蓄电池放电倍率(A).
二、直流屏的选型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供电范围:仅作为开关操作电源,还是同时考虑照明电源及其它,我个人赞同采用第一类;因为现在交流保安或应急电源发展的很成熟;
2.断路器合闸电流及同时跳闸的数量;
3.后备时间的长短。
三、个人算法仅供参考
a)按照事故持续放电容量(1小时放电率)确定蓄电池容量
QCt≥Kk(Ij+Is)t≈15Ah。
QCt事故持续时间为t小时内蓄电池放电容量
Kk可靠系数(取1.1)
Ij经常负荷(继电器常闭节点、信号灯等经常接入直流系统的用电设备)
Is事故负荷(主要为事故照明)
t事故持续时间(取1小时)
折算为标准蓄电池10小时放电率:QC10=QC1/0.55≈28 Ah
b)按照直流最大电流确定蓄电池容量
Imax=Ij+Is+Ih+If=17.28A
Imax直流系统瞬时最大电流(同时考虑一台断路器合闸电流和一台断路器分闸电流)
查蓄电池厂家技术表中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5s)确定蓄电池容量约为29 Ah。
c)确定蓄电池只数
n=0.85Ve/Vx=0.85×220/1.8≈104只
n蓄电池只数
Ve 直流系统额定电压(取220V)
Vx 2V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取1.8V)
折算为12V蓄电池为18只。
根据以上计算设计建议选用40Ah 12V单体阀控铅酸蓄电池18只。

网友E:
哥就是做这块的,先占楼再答题。

蓄电池的选择要分两步,第一是确定电池的电压,也就是根据需求的电压和实际电池的单节电压来选择。

比如现在直流屏大多要求DC220V的电压,而市场所销售的铅酸蓄电池的单节电压在DC12V,所以就只能考虑将电池串联起来满足电压的要求,电池的节数N=220V/12V约为18节电池。

第二步就是选择电池的AH数了,根据能量守恒得:电池容量(AH)*电池电压(V)*电池放电率=放电时间*负载功率

其中放电率只和电池的放电时间有关,放电时间越短放电电流越大,放电率就越小。比如放电十分钟的放电率为0.3,三十分钟只有0.5,60分钟为0.6,90分钟为0.7

比如,直流屏的负载为20KVA,放电时间为1小时,依据公式得电池选择150AH

网友F:
充电模块的输出电流=0.1C10+常用负荷+备份C10指的是电池的10小时放电容量,200AH的电池现在大多是配置4台10A的模块。其中2台电池均充电时用,1台共常用负荷,1台备份。
变电站的直流屏电池一般都是
2V,6V,12V一般情况选择40AH的,回路多的情况选用65AH的,电操机构应该选大一点容量。一般来说,老式的电操用电量比现在一般的弹操要大的多。 普通双电源带两个变压器的系统40AH就可以了,因为直流屏主要是倒闸操作,并且是瞬时的,容量选的大只是因为系统庞大,如果高压柜的数量增加,就65AH。 真要去计算的话,有很多种计算方法,不怎么统一,给你介绍个简单的: 直流操作电源的负荷一般来说可分为经常负荷(Izc)、事故负荷(Isg)和冲击负荷(Ihz)。经常负荷主要包括经常带电的继电器,信号灯以及其他接入直流系统的用电设备。事故负荷是当变配电所失去交流电源全所停电时必须由直流系统供电的负荷,主要为事故照明负荷等,冲击负荷主要是断路器合闸时的短时(0.1~0.5S)合闸冲击电流以及此时直流母线所须承担的其他负荷之和。此 上三种负荷是选择直流操作电源容量的重要依据。据此可得: 蓄电池最大瞬时负荷:Imax=Izc+Isg+Ihz 蓄电池容量:C=Imax/C率(AH) C率是蓄电池放电倍率(A)

网友G:
在配置直流屏时首先考虑直流屏所需投资,在投资预算以内选用功能最好、最稳定、维护量最少的蓄电池,这个有普通铅蓄电池、镉镍电池,一般的选择依照负荷电压等级选择电池数量,依照负荷事故状态下最大用电负荷选择电池容量,虽然按照负荷性质,电池容量越大其耐冲击能力越强,其安全性越高,但是其投资必定要增大,因此在预算范围内尽量使用大容量的电池。

根据负载的电压等级选择蓄电池数量,若所用的蓄电池为12V在负荷电压等级是110V时选用9块蓄电池,若是220V选择18块蓄电池,若选用的蓄电池为2V则在负荷110V时需要55块蓄电池,在负荷是220V时需要110块蓄电池,但由于市场上现在广泛使用的是12V的成品蓄电池,除非在高容量的事故负荷下,大部分蓄电池都使用了12V的电压等级,节省了蓄电池组的空间。

选择电池容量前要先确定负载的性质,直流负荷按性质分为经常负荷、事故负荷、冲击负荷。经常负荷是指直流电源在正常和事故状态下均能可靠提供直流电源,在信号装置、继电器保护、自动装置中提供电源起到保护、控制、自动和通信系统提供电源。事故负荷是指在交流电源停电后必须由直流系统供电的负荷,如UPS、继电器保护、自动装置、通信装置等设备的负荷。冲击负荷是指交流电源断电后在极短时间内施加的大电流负荷,如断路器分、合闸操作等,根据三种负荷性质计算出事故状态下的直流持续放电容量。

蓄电池的容量配置不仅要知道事故状态下负载所需要的直流电流,还需要知道电流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蓄电池的容量系数,蓄电池的环境温度,蓄电池的终止电压容量,以及负载的重要程度。

一般在220KV的变电站直流系统的蓄电池要选择两组电池,电池容量是150AH-200AH,110KV的变电站直流系统的蓄电池要选择一组电池,池容量是100AH-150AH,35KV的变电站直流系统的蓄电池要选择一组电池,池容量是50AH-100AH。

网友H:
功率的选择 包括电流电压的选择 应根据高低压开关柜中 主要耗电的断路器规格 型号而定 分闸合闸电压一般为直流110伏或220伏 分闸合闸电流 对于电机带动弹簧储能结构而言 电流较小 5A左右 对于电磁线圈分合闸结构来说 电流较大 约30A--60A. 一块蓄电池组12V 用量为9--18节 蓄电池容量在100AH左右为好 当然了 还应考虑用电量较小的其它方面的用途。

网友I:
高压室内的直流屏主要的作用就是为高压开关的合闸机构提供电源,直流屏作为操作电源和信号显示报警,为较大较复杂的高低压(高压更常用)配电系统的自动或电动操作提供电能源,另可以与中央信号屏综合设计在一起。 直流屏组成:交流电源、整流装置、充电(稳流+稳压)机、蓄电池组、直流配电系统。蓄电池组的容量和数量选择一般按以下要求来选:

1:根据需求的电压和实际电池的单节电压来选择。

2:选择电池的AH数,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池容量(AH)*电池电压(V)*电池放电率=放电时间*负载功率,放电率只和电池的放电时间有关,放电时间越短放电电流越大,放电率就越小。

网友J:
这个没去研究过,都是厂家直接配套过来的。

网友K:
最好是根据直流屏柜上的显示屏数据来估算 一般的110伏直流屏是给9节蓄电池充电 效果最好的时候能够达到112V 990AH 最差的时候只有108V 10AH 充放电周期约2--3月 整个充放电过程是自动完成的。如果没有显示屏 也可以通过仪表来估算。

网友L: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190089622中国工控网HOTEAM军团
75266760工控战略联盟-一个商机一起挣 钱的工控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北京天运顺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company&CompanyID=8-8463-26F738EADB38西门子产品中国一级代理商,罗克韦尔A-B高级系统集成商,法国彩虹组态软件PcVue中国区总代理,台达PLC,变频器,触摸屏等北区一级代理商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3/E-B3E2-96369D1B130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L:
 这个问题我明天来回答,靠 我现在给水排水还没有下载 下来的,靠 还不知道我这台电脑能上传图片不,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haoge_188         HOTEAM
zwl763824690    今生缘
djgxy        djgyy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zhxl198808       zhxl198808
20积分获得者:
jueshizcy232     jueshizcy232
ande            工控追求
jiaoanpeng        jiaoanpeng
惊涛骇浪         jingtao
ascent522        ascent522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网友M(2016-10-07):
关于如何确定直流屏蓄电池容量http://www.xcd3.com/a/xinwendongtai/jishuzixun/124.html,直流屏蓄电池容量确定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