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动机常见故障检查与排除

楼主(2011-12-02):
                                                         交流异步电动机常见故障检查与排除

      交流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由于摩擦、振动、绝缘老化等原因,难免发生故障。这些故障若及时检查、发现和排除,能有效地防止事故的发生。

  一、交流异步电机的故障检查

  1.听声音,仔细找故障点交流异步电机在运行中,若发现较细的“嗡嗡”声,没有忽高忽低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的声音,若声音粗、且有尖锐的“嗡嗡”、“咝咝”声是存在故障的先兆,应考虑以下原因:

  (l)铁芯松动电机在运行中的振动,温度忽高忽低的变化,会使铁芯固定螺栓变形,造成硅钢片松动,产生大的电磁噪声。

  (2)转子噪声转子旋转发出的声音,由冷却风扇产生的,是一种“呜呜”声,著有像敲鼓时的“咚咚”声,这是电机在骤然启动、停止、反接制动等变速情况下,加速力矩使转子铁芯与轴的配合松动所造成的,轻者可继续使用,重者拆开检查和修理。

  (3)轴承噪声电机在运行中,必须注意轴承声音的文化,把螺丝刀的一端触及在轴承盖上,另一端贴在耳朵上,可以听到电机内部的声音变化,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故障,有不同的声音。如“嘎吱嘎吱”声,是轴承内滚枪的不规则运动所产生,它与轴承的间隙、润滑脂状态有关。“咝咝”声是金属摩擦声,一般由轴承缺油于磨所致,应拆开轴承添润滑脂剂等。

  2.利用溴觉,分析故障电机在正常运行中是没有异味的,若嗅到异昧,便是故障信号,如焦糊味,是绝缘物烧烤发出的,且随电机温度的升高,严重时还会冒烟;如油焦味,多半是轴承缺油,在接近干磨状态时油气蒸发出现的异味。

  3.利用手感,检查故障用手触摸电视的外壳,可以大致判断温升的高低,若用手一触及电机外壳便感到很烫,温度值很高,应检查原因,如:负荷过重、电压过高等,然后针对原因排除故障。

  二、常见故障的原因

  1.电动机没有启动力矩,或空载时不能启动,并发出不正常声音。原因:

  (l)三相电源电路(包括闸刀开关、引线定子绕组)有一相断电,造成单相启动。

  (2)电源电压过低。

  (3)轴承过度磨损,使转子靠近定子的一侧,造成定子与转子不同心,气隙不均匀。

  2.电动机启动力矩小,有载时不能启动,负载增大时电机停转,有时发出强烈杂声,局部发热。原因:电网电压低,绕组有匝间短路,转子绕组中有断线或脱焊现象,启动后一相断线造成单相运行。

  3.启动电流大,而且不平衡,声响大,造成保护装置动作而切断电源。原因:定子绕组接线方法可能不正确,绕组对地绝缘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