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下载三菱PLC编写程序下来成功安装啊?

楼主(2011-12-02):
怎样才能下载三菱PLC编写程序下来成功安装啊?

网友A:
首先你要先在电脑里安装PLC编程软件,然后要有一根通讯电缆,吧PLC和D电脑通过PLC连接一起,通过电脑设置建立连接,点击上传,等待.OK

网友A:
网站又出错了,怎么出来这么多空回答啊,斑竹不是我的错,不要扣我分啊

网友B:
那肯定是网站内部的问题了啊!!!

网友C:
1, 首先在电脑安装 GX 软件,现在流行的有中文 V8.5,英文到9.2

2,买一根三菱 PLC 用的通讯线,如 FX 系列可用的 RS232 通讯线, Q 系列的有USB 的通讯线,也可用 RS232线

3,在 GX 软件中编写好程序后在工具栏PLC 连线下载程序

4,基本知识建议先看三菱PLC 书

网友D:
论坛里有类似的贴子,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