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焊机,想必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可是我总感觉焊机接地对电气设备影响特别大!

我厂是一家以轧钢为主的厂家。今年夏天,焊工工作时把接地线挂在电缆沟盖板上,结果把敷设在沟内的地磅数据传输线(带银质屏蔽线的)烧毁了。最近,焊工在自动打包机上加焊零件,焊工的事儿结束了,然后电工开始忙了:打包机控制柜内是西门子s7—300系统,莫名其妙地不工作了。一检查,cpu模块烧了,DO模块烧了,所有的接近开关都烧了......电气伤不起啊

网友A:
像你说的现象我们都遇见过,主要是电焊机的地线就不能和电气装置的接地线公用,这样做的话,只要电气设备的接地线有接地不好就会出现像你说的情况,所以最好让电焊机的地线搭接在电气设备的主接地上

网友B:
电焊机工作时一定要将控制设备的接线断开,不要怕麻烦

网友C:
1, 一般电焊机都是低电压,大电流工作,接触不良烧设备很正常

2,建议电焊机接地要在主线路上,同时在电焊机工作时最好将在同一主线上弱电设备电源全断开吧

网友D:
是什么原因把设置烧了呢?那来的电流?

网友D:
是什么原因把设备烧了呢?那来的电流?

网友E:
又一个受伤的,我公司原来也出过一次相同的事故,就是因为焊工把地线往设备上一挂,跑到了二十多米外去焊接操作了,结果那个设备之间是隔断开的,电流通过电器柜的接地线返回到设备上,损失了四万多……伤不起!

后来,焊工们再进行焊接操作时,设备要断电,而且接地线也是要焊哪就接到哪儿,银子换来的教训,通常比较管用。

网友F:
焊接时要求焊机接地钳与焊接点越近越好,且必须接触良好.实际总结的经验.

网友G:
这个损坏电气回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H:
串地线了吧,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焊接结束后发现设备上的地线烧了

网友G:
还有其他回路吗?学习了

网友I:
1楼说得极是

网友J:
雁北飞
又一个受伤的,我公司原来也出过一次相同的事故,就是因为焊工把地线往设备上一挂,跑到了二十多米外去焊接操作了,结果那个设备之间是隔断开的,电流通过电器柜的接地线返回到设备上,损失了四万多……伤不起!

后来,焊工们再进行焊接操作时,设备要断电,而且接地线也是要焊哪就接到哪儿,银子换来的教训,通常比较管用。

说的极是!

网友K:
经验和教训是拿钱买来的,伤不起呀。

网友L:
有同感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焊接时要求焊机接地钳与焊接点越近越好,且必须接触良好.实际总结的经验.

网友N:
模块烧了,电工脱不了干系。防护没有做好。愿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