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失量控制与VF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02):
变频器失量控制与VF控制区别有那些

网友A:
矢量型控制技术与V/F型控制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低频转矩特性好。
2、有零速转矩保持功能。
3、动态响应特性好,能快速响应负载变化和外部控制命令。
4、速度控制精度高,方便实现高精度的同步控制。
5、直接转矩控制特性,方便实现张力控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