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给窗口画面标题加前缀?!

楼主(2011-12-02):
即,同一画面不同的设备调用显示不同的设备编号。

听说给被调用画面的标题加个前缀,修改前缀来实现,那位知道具体的操作方法?

楼主:
“用C脚本做。具体方法为:1、创建一个内部变量。2、在每个按钮的属性—事件—鼠标里添加一个C脚本,具体内容为将电机号(每个按钮对应的电机号)写入内部变量。3、在画面窗口中添加文本框,将文本框的动态链接连到此内部变量。”

谁知道步骤2和3用C脚本具体怎么写?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了~~~

网友A(2017-01-09):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了~~~

能教怎么搞得嘛

网友B(2017-08-17):
关心楼主完成任务………………

网友C(2018-01-18):
关心楼主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