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bra条码打印机常见故障

楼主(2011-12-03):
1、电源灯不亮;开机后其它灯不亮;校正灯、位置灯、深度灯中有一个不灭:机器有故障,请联系供应商
2、暂停灯亮;纸/色带灯亮:纸用完了或安装不正确
3、打印停止,暂停灯亮,纸/色带灯闪:色带用完或安装不正确
4、打印停止,暂停灯亮,打印头灯闪:打印头灯没有完全关紧
5、打印停止,暂停灯亮,打印头灯亮:打印头过热,关机,暂停打印
6、纸上的打印区域有白条:打印头坏,换打印头
7、打印标签记录丢失:标签传感器没调整好
8、垂直线条在标签上:打印头太脏,关机后用酒精棉签清洁打印头
9、左右打印深度有差异:打印头左右压力平衡有问题
10、有斜的白条:色带有皱褶
11、长白条在几个标签:色带有皱褶
12、色带皱:色带路径不正确;安装不平整或者选择了不正确的打印深度、压力 13、一到三个标签定位不准:开关打印头,标签安装不准
14、计算机送数据到打印机,打印机不动,DATA灯闪后灭:串口检查打印机和计算机的通信参数是否一致.
15、计算机送数据到打印机,打印机不动,DATA灯不闪:打印机未收到数据,检查电缆,否则应是打印机接口有问题,串口打印机自检正常,但不能联机打印,可能是主板上U51(105S)元件(Max232)集成块损坏。若是S500,可能是主板上U28损坏。
16、标签没有被切刀切下:没有设成切纸模式;切纸器插头松
17、切刀没完全把标签切下:切纸器太脏;切刀太钝;用得太久,机械磨损
18、切纸器内有标签;切纸器卡死:翻动上切刀,将标签退出。开机使切刀器复位,然后装上纸复位
19、打印停止,纸/色带灯亮,暂停灯亮,数据灯亮:正在打印时纸用完,机器中有数据,换纸以后按暂停灯可继续打印。
20、打印时跳过一张标签,继续打印:此标签与上一张标签之间的距离不正常,机器正常
21、Power灯不亮:无电源,电源保险是否烧断
22、打印头灯亮:打印头Sensor档版松动或新装上另一种签后未Calibrate。
23、标签走歪:调节打印头压力,使其左右两侧受力均匀
24、标签长度不准确:清洁Sensor、调节Media Sensor及Calibrate一次
25、打印效果不佳:调打印头压力或Darkon(灰度)。

来源:http://www.wxbarcode.com 斯康条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