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分支处放炮原因

楼主(2011-12-03):
我厂变电所运行两年,两台变压器分别发生了一次高压电缆在变压器端分支处放炮现象。前几天高压电缆在与变压器初级端连接的分支处发生放炮现象,从现场状况来看,是C相分支内的线芯与金属屏蔽层短路所至。变压器为1250的,短路发生时负载不高,低压端C相三次谐波较大。半年前另一台变压器也放生过类似现象,同样是变压器低压端谐波较大。头一次放炮我还以为是工程质量的原因,因为分支接头做不好是会影响高压电缆的绝缘。但现在发生两次我怀疑是不是跟低压的谐波有关,请业内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原因:1、可能高压电缆串进的三次谐波电压与基频电压电压叠加产生的峰值电压,此电压超过了电缆的绝缘强度,因此造成电缆绝缘击穿放炮。

            2、可能电缆串进的三次及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涡流损耗较大,在分支接头出的绝缘层发热,使绝缘层过热,迅速老化,降低绝缘强度,放生放炮现象。

            3、根据你所说的现象,低压端的三次谐波能传到高压端,判定你厂选用的可能是YYn12组别的变压器,此组别的变压器能将谐波电流传输到一次侧高压电网,威胁高压电网的安全运行。

           解决方法:1、建议选用组别为DYn-11变压器,有效阻止低压侧的三次谐波干扰高压电网。虽投资大,但一劳永逸。

                               2、在低压网络增加吸收谐波的装置。

网友B:
高压电缆端头的绝缘不好做,是不是没做好啊。做绝缘耐压测试的时候都合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因:1、可能高压电缆串进的三次谐波电压与基频电压电压叠加产生的峰值电压,此电压超过了电缆的绝缘强度,因此造成电缆绝缘击穿放炮。

            2、可能电缆串进的三次及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涡流损耗较大,在分支接头出的绝缘层发热,使绝缘层过热,迅速老化,降低绝缘强度,放生放炮现象。

            3、根据你所说的现象,低压端的三次谐波能传到高压端,判定你厂选用的可能是YYn12组别的变压器,此组别的变压器能将谐波电流传输到一次侧高压电网,威胁高压电网的安全运行。

           解决方法:1、建议选用组别为DYn-11变压器,有效阻止低压侧的三次谐波干扰高压电网。虽投资大,但一劳永逸。

                               2、在低压网络增加吸收谐波的装置。

    分析得很到位,学习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高手帮我分析,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