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上电显示CDP312 PANEL V5.30

楼主(2011-12-03):
ABB变频器ACS800上电显示CDP312 PANEL V5.30
。。。。。。
但是那有一个红色报警和一个绿色报警灯,现在上电绿色报警灯长亮,红色报警灯是不亮的,都不知道怎么了?求解答?谢谢!

网友A:
面板通信不上,有可能是面板的问题,也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换面板试试。

网友B:
楼上正解,更换免板或者通讯线,水晶头。

网友C:
控制盘损坏,更换控制盘吧.

网友D(2012-02-11):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更换免板或者通讯线,水晶头。

关 通讯线 水晶头 毛事啊

网友E:
换312试试,或换里面的主板

网友F(2012-03-20):
很有可能主板自检不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