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HMI里历史曲线里面的“数值单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03):
求教:台达HMI里历史曲线里面的“数值单位”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啊,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吧,那个应该很详细的,

楼主:
说明书上也没有讲清楚的

网友B:
可以连续读取多少个字的地址的意思

网友C:
非常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C:
例如歷史緩衝區的讀取地址是$99,數值單位是10,那麼採集到的數據可以依次存到$100,$101,$102,~$109

网友D:
可以理解为每次同时采集的连续数据数目

比如 地址为D100,数据单位是5,那么同时采集D100~D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