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直流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我公司采用英国CT公司的MentorⅡ1850控制器,对315KW  电枢电压440V的直流电动机进行控制。最近因生产需要,需要将电机速度提高,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给定1000r/min,但电机只能运转850转r/min,检查电枢电压也只有350V,设置参数最大电枢电压为451V,最大速度为1200r/min励磁电流为额定电流20A,因为本人第一次接触该控制器,了解不多,请专家给与指导!如有资料,可以发到我的邮箱:WHL1303412@126.COM。谢谢!

网友A:
求教求教,这问题我也遇到了,请专家解答。

网友B:
给定1000r/min是怎么给的??面板给定??

网友C:
电位器和端子4-20mA给定都试过,始终调不上去,检查电枢电压钳位也正常。

网友D(2012-01-16):
调节一下控制板上那个反馈电位器吧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是调试参数的问题。具体做法按产品说明书来逐步解决。

直流调速,主要要求:

1、励磁电压稳定,很多不做调节,190V直流比较常见,如果需要弱磁调速,励磁电压也是可以调整的。

2、根据产品说明看一下速度反馈、电压反馈是否符合应用的要求。

3、电流限流值也必须放开,电流整定值太低(检查是否符合电机参数),电机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F:
    学习了,直流调速的东东玩的少呀

网友G(2012-04-20):
这台电机装置使用了什么测速反馈?很有可能是设置不对。可以转设 电枢电压 反馈方式试试!

我邮箱 cenkong@163.net 艾默生英国 CT 代理

网友H:
 从新整定反馈与给定速度旋钮,使电机电压升高、转速升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是调试参数的问题。具体做法按产品说明书来逐步解决。直流调速,主要要求:1、励磁电压稳定,很多不做调节,190V直流比较常见,如果需要弱磁调速,励磁电压也是可以调整的。2、根据产品说明看一下速度反馈、电压反馈是否符合应用的要求。3、电流限流值也必须放开,电流整定值太低(检查是否符合电机参数),电机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J:
这位楼主 不知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C(2012-06-21):
问题已解决,需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