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CGS与ABB的PL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菜鸟,现在用的是ABB的PLC,CPU是PM57X系列的,外接有

    2个DX571(开关量I/O)模块

    3个AX561(模拟量I/O)模块

    2个AI561(模拟量输入)模块

通信采用的是MODBUSRTU,请问:

1.在MCGS设备窗口里的父设备下是不是要添加7个设备?

2.是的话,每个设备在添加通道时,那个“寄存器地址”怎么填?

请详细说明,谢谢,以下是ABB的MODBUS地址表供参考,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填%MB0.0还是1、2......?还是其他?

网友A:
1.只要添一个设备就可以了啊!

2。 填的是modbus点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