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阀断电,阀是关闭呢,还是停在原位不动?

楼主(2011-12-03):
给电动阀断电,阀是关闭呢,还是停在原位不动?

网友A:
不一定。

有的阀有自复位功能,断电后将复位,这个复位有可能是关闭也有可能打开,视不同型号的阀而定

而不带自复位的阀就停在原位不动鸟

我是懵的答案,还请楼下高手答吧

网友B:
    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断电就回到中位/,不回位就有问题了

网友C:
偶用过的如果电动阀输入电源有开关之分的,那么断电就是保持在原来位置。如果电动阀只有一种电源的,那么电源断电后会复位,若有电开那么失电就关,若有电关那么失电就开。

网友D:
一般单作用的阀是自动复位的。双作用的阀是停断电时的位置的。

网友E:
就电磁阀来说,一般的二位单作用是自动复位的

二位双作用的是有记忆的,就是不复位的

三位的是自动复位的,同1L,复位后的状态由阀的型号决定

网友F:
这要看是单线圈还是双线圈的?前者断电后复位(价格便宜),后者断电后保持(价格略贵);关键还是应用场合(切莫贪图省事),考虑安全性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G:
不一定的。根据电磁阀工作形式而定

网友H:
电动阀。顾名思义。电然后动的阀。

还有上面有的别用电磁阀来做说明。不同的。

网友I:
    断电肯定是原位不动,原来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

网友J(2012-07-01):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有的阀有自复位功能,断电后将复位,这个复位有可能是关闭也有可能打开,视不同型号的阀而定而不带自复位的阀就停在原位不动鸟 我是懵的答案,还请楼下高手答吧

网友K:
看阀体上标的气路图。

网友A:
还请诸位高手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L:
这个视情况而定的吧!

网友M:
1、通电动,断电复位;

2、通电动,断电保持,手动复位;

网友M:
3、阀的状态,可选:有常开,有常闭;

4、常开动闭,常闭动开;

网友N:
回答问题前还请各位看清楚,不是电磁阀,而是电动阀!

按电动阀的控制方式分,有DC0-10V、DC4-20mA控制的,也有2个开关量控制的。

按电动阀的动作原理分,有直接电动控制的,也有液压的。

按电动阀的复位方式分,有不复位的,有手动复位的、也有手动且自动复位的。自动复位一般都是弹簧复位。

了解上的以后,就知道如下结果:

1、根据工艺要求来定,如果工艺上要求断电后阀必须复位,那就需要在对阀选型时选择自动复位的阀。

       例如:对于换热系统,断电后必须将一次侧的流体(例如蒸汽或热水)关闭,否则可能导致换热器损坏、蒸汽无法凝结等危险。对于风量控制系统,例如中央空调,一般不要求关闭,因为这个基本没啥影响。对于燃烧控制系统,这个得分情况讨论,一般情况电动阀为2个开关量控制的,不需要复位(复位后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动态平衡,对温度控制不利,损失较大),因为一般还配置一个电磁阀来关闭燃料管路。

      综合上述,一般说来,DC0-10V、DC4-20mA控制的电动阀一般都选择具有自动复位的阀,而2个开关量控制的电动阀一般都不具有自动复位功能。

2、一旦阀选定后,就不是你想怎么就怎么了。如果阀没复位功能,你想复位都不行的。如果阀有自动和手动复位功能,那么你可以选择将阀设置为手动或者自动复位,可以切换。

3、举个例,西门子SKB系列电动液压阀门执行器一般都具自动复位功能。

网友O:
感觉还是18楼回复得好。

网友P:
电动阀是不复位的吧,电磁阀要复位

网友P:
电动阀(电机控制)是不复位的吧,电磁阀要复位

网友P:
电动阀(电机控制)是不复位的吧,电磁阀要复位,我用的好多是水泵上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