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入灯全部不亮

楼主(2011-12-03):
各位老师,现在有个问题请教;

        系统配置是CPU214+EM223+EM221,在调试中突然断电了,再一上电输入全部不亮了,以前正常,PLC没接地,

供电电压AC230V,  L+和M间也有DC24V,PLC  RUN灯也亮,电脑也能监控,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看一下是否程序丢失,如果没有换模块吧

网友B:
看看电源,估计电源有毛病

楼主:
程序没丢。。。。。,,

网友C:
肯定是程序丢了。CPC214里面没电池,也没超级电容。

网友D:
监视一下程序啊,输入点短接一下看看程序有反应没?

网友E:
这种情形应该是程序丢了。

网友F:
我也怀疑是程序丢了,重新传一次试试

网友G:
喂上面有的。人家说的是输入没有了,怎么程序丢了会没有输入的吗?拜托。

查查输入电路看有没有哪里断路了。

网友H:
输入点全不亮:一看线路,二看PLC公共端是否坏了

网友I:
这个和程序真没关系。。。。。。

网友J:
测输入信号,实际是否有。。。

网友K:
输入灯亮不亮跟程序无关。输入回路完全是物理回路

酒醉、笑红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输入点全不亮:一看线路,二看PLC公共端是否坏了

正解,与程序没有关系。

楼主:
不错,程序没丢,我还可以下载,直接短接I点,也不亮,我想估计是供电电源有问题,又重换了一套,目前加了一个控制变压器转给PLC供电,还没出现问题。估计这套坏的PLC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L:
对:刘志高 关于

不错,程序没丢,我还可以下载,直接短接I点,也不亮,我想估计是供电电源有问题,又重换了一套,目前加了一个控制变压器转给PLC供电,还没出现问题。估计这套坏的PLC修的价值不大了。

内容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PLC烧了?

网友M:
我可以修理PLC S7-200,可以联系ljpwxy@hotmail.com

网友N:
看看电源,估计电源有毛病,可以更换一个电源模块尝试一下

网友O:
应该检查一下输入信号的电压有没有,再看模块灯亮不亮,估计电源问题

网友P:
无外部电源输入或者PLC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