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放大器控制HC-SFS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12-03):
目前电机之前没有用过,可能问题比较简单,有6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高手:

1 我要实现速度控制,1-5转/S时误差为0.3% 5-50转时为0.2%,请问我直接用MR-J2S-350A 控制HC-SFS-353就可以么》?还是必须得加其他设备?

2 看了手册,没有很搞懂,如果我要实现控制,在将伺服放大器和电机连接好后,是不是我使用计算机通过串口232连接就可以实现对电机的调速控制,我的远端控制就可以通过这个串口直接实现,无需再添加其他硬件?

3 我要实现零位脉冲输出,是不是通过将z值接线接出就可以了?

4 我要将角度值送回控制的计算机,有什么方式可以送回么?串口可以直接送回数据么》?还是必须外加控制器?

5  数据采集时间误差有一个要求为<0.1ms,角度刷新率为>10khz, 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用PLC可以么?

6 除了电脑控制外,我还需要一个手动有线遥控器 要求连线10米以上,可以实现手动调速,启动停止,紧急停止的功能,这部分用什么方式比较省事,不希望用三菱的HMI,因为触摸屏的可靠性感觉不是很好。希望可以有一个简单的遥控装置,应该采用什么接口,什么硬件来实现呢,希望最好不进行硬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