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永宏伺服表格

楼主(2011-12-03):
刚接触永宏PLC,有点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我用的是B1Z-24MT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刚开始写了一段手动程序,用了两个FUN140指令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分,目标值分为-99999和99999,运转正常。后来改为一个140指令控制正反转,目标值用R70间接指定,正转时传送99999至R70,反转时传送-99999至R70,不能正常运转,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而且接收的脉冲数也不对。 程序中要有回原点﹑手动﹑自动,如果要控制多台电机岂不是要用到很多的140指令,实在是搞不懂,麻烦对永宏熟悉朋友 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A:
呵呵  其实我也不懂啊!!!呵呵 等答案把!!!

网友A:
永宏PLC为用户专业解决控制伺服步进  PID调节等领域优势明显,功能突出,性能稳定,价格便宜,大致功能介绍如下:
(1)  单机可带4轴步进(伺服)频率高达920KHZ,无需任何定位模块且可同动
(2)  单机可扩至5个通讯口,速度达921.6Kbps,可RS232,RS485,USB,Etherent等界面,支持标准永宏协议,MODBUS标准协议及自由通讯协议
(3)  单机可带128路模拟量输入/输出,32路温度PID
(4)  可8组高速记数,频率达920KHZ,5组0.1ms时基高速计时器
(5)  4点高速脉宽调变,频率达184.32KHZ,16点高速中断输入,36点捕捉式输入等

网友B:
R70是十六位的寄存器,其最大值是65535,你设的超过其最大值了!一台plc主机最多可控制5台的步进电机,每台电机对应一个140指令,当然也可多个140指令对应一个电机。永宏PLC有原点复归模式。要回原点可设置相应的模式,及外部的复归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要清楚,在使用140指令时,所有的速度,行程所使用的寄存器都是DW,所以赋值时候请用 MOVD 指令;
回原点有专用指令 DRVZ,须配合141指令,填写爬行速度、回归方向、DOG信号等信息;
指令可以多次使用,但要注意定位表格的表头规划;
目前B1\B1Z只支持2轴,最大10K;
FBS均支持4轴(具体速度看机型而定)。
以下为手动正反转,供参考

网友D(2012-10-15):
楼上 回复很是到位  学习了 感谢楼上朋友

网友E:
顶下!应用【danny604】说的很详细。

网友F(2013-03-12):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编程类似danny604的做法,就是不能反转,

后来改为

spd drv adr,+,r0,ps mend
spd drv adr,-,r0,ps mend

才可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