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低压微型断路器,求助

楼主(2011-12-03):
由于某些原因。必须使用3相电 线电压AC 660V通过C65N     额定电压400V的施耐德的微型断路器上。请问能用吗。如果出现问题,会是怎样的问题?

网友A:
肯定不能用。C65N微断的额定电压是400V,超出额定电压很容易击穿断路器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相电压660V,线电压则是1140V左右,远远超过了C65的额定电压。

楼主:
对:HOTEAM关于楼主说的是相电压660V,线电压则是1140V左右,远远超过了C65的额定电压。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我的线电压是AC 660V

网友B:
绝不能行,纵然绝缘可以,但分断能力不够,一旦输出短路,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C:
不可以用,容易出现设备及人身事故。

网友D:
线电压AC 660V,而你的C65N 额定电压400V的施耐德的微型断路器当然不能用,过电压也会自动脱扣的,根本也用不起来的,何况也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