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与S7-200PLC连接问题求助
《:那一颗星

楼主(2011-12-04):
组态王连接西门子226,运行时显示通讯成功但是不能写入变量值,测试设备通信时变量值有变化,可以读取到PLC各点的状态。

监控画面上各状态也都正常显示,就是在监控画面设置变量值或者启动设备时,PLC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什么问题啊,查了说组态王驱动不对,可是我都重装了N遍了,还是不行。

谁遇到过这情况,怎么解决的??

《:那一颗星

网友:
是不是因为我用的不是正版的原因。。。。

网友A:
是组态王驱动的问题。找亚控技服要了新版的驱动程序就OK了。

《:那一颗星

网友:
哦  谢谢 我找找驱动看看、

网友B:
组态王有很多驱动还要改进啊!!!

《:那一颗星

网友:
更新了驱动 输入I寄存器还是不能写入,但是Q寄存器可以读写了。。。这又是怎么了

《:那一颗星

网友:
输入点是不是要买驱动或者权限什么的?

网友C(2016-05-31):
是组态王驱动的问题。找亚控技服要了新版的驱动程序就OK了。

网友D:
我也回复下看看有什么的方法。

网友E(2020-09-27):
谢谢楼主的分享!多多学

网友F:
I寄存器是 只读寄存器,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网友G:
谢谢!正要学习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