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信号衰减或无信号的原因

楼主(2011-12-04):
超声波流量计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信号衰减或无信号,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1、藕合剂干涸,失去作用;
2、管内结垢或介质糊住探头;
3、介质含渣、气泡较多;
4、探头位置发生变化;
5、探头与管壁间有气泡或杂物;
6、管衬与管内壁分离;
7、探头老化;
8、探头电缆接触不良。

网友A:
感觉超声波的东西不好用,要求比较苛刻

网友B:
如果不用再贸易性质的检测中还是行的,比如各套设备内部的计量,像循环水这样好几百管径的大流量检测中,用超声波流量计还是不错的。来几张偶然拍摄的厂内超声波流量计。

一、分体式的,用在装置的循环水中,这个是二次表,探头太高没有拍到。

二、一体式的用在较小管道中,这个是供水中的新鲜水的流量计量,关键是实现了数字化显示及累积,工艺人员抄表比较方便。
三、在管道中有不满管情况下可以,在安装过程中可以修改一下管道,保证水充满流量表。

网友A:
楼上的流量计可以这么装吗? 我用的电磁流量计都要保证管道前10D和后5D,且这个区域最好不要有弯管、阀门、缩管等。 不知超声波的有没有这要求啊

网友C:
楼主用的应该是双声道或四声道的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B:
多谢楼上两位支持,其实超声波流量计是需要直管段的,只是那两个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只是一个二级计量仪表,确切的说是当做水表用的,所以安装中就没有安装规范来使用,为什么不使用水表,这个工艺人员对偶车间的提要求的理由很强大,这个水表超表要认真读数,而超声波水表是数字直接显示总流量,抄表时只要记数就可以了,呵呵,于是安装了超声波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