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近开关检测线速度

楼主(2011-12-04):
用接近开关检测线速度

              用PLC程序表达,如何计算??

网友A:
用一个测量齿轮,接近开关检测每分钟过多少齿,计算齿轮一圈有多少个齿,齿轮的周长有多少,经过相应计算就可以计算出线速度了。

网友B:
楼上的注意,楼主是检测线速度不是角速度

网友C:
检测什么线的速度 呀??

是皮带线吗?同意一楼,用光电开关转一圈二个信号点的时间及皮带周长就能算出所需时间及速度

网友A:
2楼的注意,周长乘以圈数就是直线距离,这样会算线速度了吧

网友D(2012-04-19):
用一个计数器加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