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

楼主(2011-12-04):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
      一、网友求助:“《有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 通过500欧姆的电阻将4~20MA的电流转换成2-10的电压信号送到PLC模拟量端! 对应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 则转换公式为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啊? “通过500欧姆的电阻将4~20MA的电流转换成2-10的电压信号送到PLC模拟量端!” 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识啊?
如果要用电流信号!就不用500欧姆的电阻!直接采取4~20MA的电流接到输入端!
如果要用电压信号!就串联500欧姆的电阻!采取2~10V的电压信号!这个电压是指电阻分压得到电阻两端的电压吗?》”
       回复:从转换公式可知:式中的6400这个数是由2V转换来的数字量(因为输入2V 时 要使T=0,必需公式的分子项的转换值AIWO-6400=0才行),从中又可知:1V对应的数字量=3200,式中的“AIWO-6400”值即为被测温度的输入信号经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减去2V输入时模拟块转换的数字量的值,当输入AIW0=10V时,其数值量的差=32000-6400=25600,要使此时温度显示值为100,就得将此值除以256,但式中后面又乘(100-0),故公式的分母项上 为32000-6400,即=25600。
你用的是输入要求0-10V电压模拟信号的模拟量转换块,不能直接用4-20ma电流做输入信号。必须用500欧姆电阻与4~20ma电流串联,才能在电阻两端产生2~10V的电压信号,再将电阻与模块的输入端并联才行。
        二、网友提问:“有人可以帮帮我吗 ?是一个温度采样程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乘了200再除了32000,什么意思啊 ?”
       回复:你所提出的“乘了200再除了32000”,是不是温度传感器测温范围为0~200度,其变送器输出的是0~5V(或0~10V)电压信号,如果是这样,该公式应为:T=200*AIWx / 32000。其200代表最大温度值,32000为模块在5V(或10V)时的转换数字量值,你看:当温度为0度时,变送器输出为0V,模块的数字量AIWx=0,带入公式求的温度T=0度。如当温度为200度时,变送器输出为5V(或10V),模块的数字量AIWx=32000,带入公式求的温度T=200度。
      一般温度传感变送器输出信号为4~20ma的电流信号,用此公式就不对了,如仍然是上面的参数其转换公式应为下式:
            T = 200*(AIWx- 6400)/ 25600                式中的25600=(32000-6400) 即20ma对应的数字量- 4ma对应的数字量
       三、网友求助:“请问:1英尺=2.54cm,英尺数由数码开关输入(BCD码)到IW0,编写PLC程序,把长度由英尺转化成厘米,厘米数由QW0用BCD码向外输出显示。
该题目时,先将英尺数由IW0将其作为BCD码输入,跟着将IW0转换成整数存入VW0中;然后把VW0装换为双整数VD2;接着双整数VD2装换成实数VD6;最后将VD6去乘于2.54进行对立面的转换。请问:为何要将对BCD码转换成整数、双整数、最后又将双整数去乘于2.54.为何不直接在VW0处就进行相乘?”
        回复: 1英尺=2.54cm,故由英尺转换为厘米必须用浮点数乘法运算。而置入的英尺数是单字整数(IW0),S7-200的指令只有双整数转换为浮点数,故必须将单字先转换为双字整数再转换为浮点数后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你说的“.....对BCD码转换成整数、双整数、最后又将双整数去乘于2.54.....”少了一个转换环节,即在双整数后再增加将双整数转为浮点数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网友又问:“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1英尺=2.54cm,故由英尺转换为厘米必须用浮点数乘法运算。而置入的英尺数是单字整数(IW0),S7-200的指令只有双整数转换为浮点数,故必须将单字先转换为双字整数再转换为浮点数后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你说的“.....对BCD码转换成整数、双整数、最后又将双整数去乘于2.54.....”少了一个转换环节,即在双整数后再增加将双整数转为浮点数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计算的精确度吗? ”
       回复:是的,如果不这样做,运算就变为整数运算,小数部分将被舍去,其运算结果自然不准确。
       四、网友求助:“你好,我想问一个电工方面的问题,麻烦学电气方面朋友看到如果知道的朋友留言给我:第一、交流电路中常见负载是指那些方面?第二、电源端电压随负载电流的减少而变大还是变小?第三、电流互感器绕组一次线圈为什么匝数少导线粗?第四、rl电路电压和电流关系是超前,rc电路电压和电流关系是滞后为什么?第五,当电源不变,三相负载在三角形连接时的线电流比在星形连接时候是大还是小为什么?第六、常用触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多少?是不是10mA?麻烦知道朋友留言给我我谢谢了,因为我在考技能等级时候老师讲课时候说的答案我不清楚,可能我不明白也可能他说的答案不正确。”
       回复:第一、交流电路中常见负载是指使用交流电做供电电源的电气设备,象电动机、加热器、灯泡。。。
       第二、电源端电压随负载电流的减少而变大。其原因:实际使用的电源都不是理想电压源,即含有内阻,输出电压:U=E-R*I`(U为电源端电压、E 为电源电势、R为内组、I为负载电流)。显然:I减小U变大,而I 增大时U变小。
      第三、电流互感器绕组一次线圈为什么匝数少导线粗?电流互感器实为空心变压器,其初次级电流之比=初次级匝数之反比,用他的目的就是检测初级大电流的,一般一次线圈都为被测回路的连接导线(1匝)由于初级电流大,导线必然粗。比如匝比为50 :1的互感器,如次级电流为5A时,其初级为1匝时电流=5*50=250A。
      第四、rl电路电压和电流关系是超前,rc电路电压和电流关系是滞后为什么? 电感是电流的惰性元件,其电流的变化总是滞后与电压变化,故R I 电路中其电压超前电流90度。电容是电压的惰性元件,其电压的变化总是滞后与电流变化,故R C电路中其电压滞后电流90度。   从公式看:i=I sinω t 则:

     第五,当电源不变,三相负载在三角形连接时的线电流比在星形连接时候是大还是小为什么?
当电源不变三相负载也不变时,角接时的线电流比星接时线电流大(大3倍)。以380V电源接三相电机为例:角接时电机的绕组电压=380V,而星接绕组电压=220V,故绕组电流角接比星接大根号3倍,角接的的线电流=相电流的根号3倍,而星接时线电流=相电流。故对同一台电机角接时的线电流=3倍的星接时的相电流。
     网友回复内容:
     1、对:wyb2866255关于第一、交流电路中常见负载是指使用交流电做供电电源的电气设备,象电动机、
加热器、灯泡。。。第二、电源端电压随负载电流的减少而变大。其原因:实际使用的电源都不是理想电
压源,即含有内阻,输出电压:U=E-R*I`(U为电源端电压、E 为电源电势、R为内组、I为负载电流)。
显然:I减小U变大,而I 增大时U变小。 内容的回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说的很正确 ,只是第一个问题,答案是3种,可是我不知道具体是那三种,我以为是对称和不对称方面的,可能我错了
      2、对:wyb2866255关于第三、电流互感器绕组一次线圈为什么匝数少导线粗?电流互感器实为空心变压器,其初次级电流之比=初次级匝数之反比,用他的目的就是检测初级大电流的,一般一次线圈都为被测回路的连接导线(1匝)由于初级电流大,导线必然粗。比如匝比为50 :1的互感器,如次级电流为5A时,其初级为1匝时电流=5*50=250A。第四、rl电路电压和电流关系是超前,rc电路电压和电流关系是滞后为什么? 电感是电流的惰性元件,其电流的变化总是滞后与电压变化,故R I 电路中其电压超前电流90度。电容是电压的惰性元件,其电压的变化总是滞后与电流变化,故R C电路中其电压滞后电流90度。从公式看:i=I sinω t 则电感电压 u=L* di/dt =ωLI*cos ωt = ωLI*sin ( ωt +90) 电容电压 u=1/C* ∫I*dt=-I/ω C *cosωt =I/ω C *cos(ωt -90) 从公示中也可看出它们的关系。内容的回复:
我这个有第一问题,我不明白线圈匝数多少会影响什么方面?
      3、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关于第五,当电源不变,三相负载在三角形连接时的线电流比在星形连接时候是大还是小为什么? 当电源不变三相负载也不变时,角接时的线电流比星接时线电流大(大3倍)。以380V电源接三相电机为例:角接时电机的绕组电压=380V,而星接绕组电压=220V,故绕组电流角接比星接大根号3倍,角接的的线电流=相电流的根号3倍,而星接时线电流=相电流。故对同一台电机角接时的线电流=3倍的星接时的相电流。内容的回复:
那么按公式的说法应该是星的线电流大于三角形的线电流,这个题目还是不太清楚,最后我还有个问题触电保护器动作电流是多少?谢谢您你回复的很仔细 。
     我对楼主提问的回复:
     1、谢谢说的很正确 ,只是第一个问题,答案是3种,可是我不知道具体是那三种,我以为是对称和不对称方面的,可能我错了
      回复:如果交流电路中常见负载是3种,那就是指:阻性、感性、容性这3种负载。
     2、内容的回复:我这个有第一问题,我不明白线圈匝数多少会影响什么方面?
     回复:电流互感器主要用于对回路大电流测量,一般互感器都配备5A电流表,根据互感器的匝比电流表的刻度改为一次电流值,如最大被测电流<250A,可选用互感器为50:1,5A电流表指示刻度为0~250A。用它可直接读取一次主回路的电流值。如你改变互感器的匝比则会:1、使电流表读数不准或不能直读;2、选择不好会烧毁电流表。如选用30:1互感器,次级电流表为5A,最大可测电流为150A,,如主回路电流=250A时,次级电流=8.33A,远远大于表的量程,长时间通电会烧毁电流表的。
      3、 那么按公式的说法应该是星的线电流大于三角形的线电流,这个题目还是不太清楚,最后我还有个问题触电保护器动作电流是多少?谢谢您你回复的很仔细
      回复:应该是角接的线电流大于星接的线电流,电机的星角启动就可说明这一点:同一台电机角接时线电流大,输出功率大,星接时线电流小,输出功率小,
      根据电气规范,安全电流只能小于30毫安。一般漏电开关都是这个数值就跳闸。

      五、网友求助:“在远方的送来的4-20ma的电流信号在模块里还要转化成1-5V电压信号才进行处理呢?这是为什么?”
      回复: 1、用电流可远距离传输信号而不使信号失真。
                    2、模拟输入模块的A/D转换是将电压量转换为数字量,故需把输送过来的电流再转换为电压信号。
      六、网友求助:“求大侠解答:编码器怎样连接到PLC?……而且编码器的电平为5V,而PLC得电压为24V,直接接上是否会损伤编码器?”
       回复:不能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应选用一个光耦器件,将编码器的5V脉冲转换为24V脉冲才可使用。或用PLC的24V电源与晶体管等器件制成脉冲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入与编码器的输出相连(二者要共地),也可实现电平转换(5V转为24V脉冲)。
     七、网友求助:“请教一个关于s7-300LAD的小问题:菜鸟学习s7-300中,有一个双数比较指令,自己完全无法独立解决,来问问各位大侠,是一小问题

       回复: (N )为300的后沿指令,应标有地址,即选用程序中没用的位变量(如M20.0),一定不要用重号地址,否则易引起程序运行错误。此语句当前面二个比较器满足条件,且I0.0=1的后沿输出给Q0.0 ,Q0.0=1只能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上面语句中的100、200填写的不对,应先把100、200的16进制数用MOV指令分别送入一个双字存储器中(如MD104、MD108),再用ID0与MD104,或用MD100与MD108进行双字比较就可以了。

呢,提示错误,双数与常数比较,常数应该怎样表示呢?谢了先
还有就是那个(N)上面还得写地址感觉很麻烦,有没有上面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