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 SF\DIAG

楼主(2011-12-04):
        200上的SF\DIAG亮黄灯是什么意思?忘赐教?

网友A:
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一个是电源干扰,一个是程序问题引起看门狗动作。楼主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故障情况?硬件可好?通讯可正常?

网友B:
WINCC SOFTWARE S7 S5 PLC

STEP7

网友C:
SF/DIAG灯指系统错误/诊断

楼主:
就是SF\DIAG这个灯一直是黄色亮显,与控制画面不能建立通信,我通过多次断电源后灯灭通信恢复。但不能具体了解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