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楼主(2011-12-04):
请问一下在wincc flexible 2008 怎么组态3个状态的按钮!要求按一下就切换一下,循环,状态0、1、2.按一下显示0再按下显示1再按下2再按下0循环,还有个问题是怎么组态让PLC来触发一个画面(窗口),例:一台电机运行1分钟后停止,停止后就要使HMI显示一个画面,“电机已停止”。

网友A:
wincc flexible 2008

wincc flexible 2007

wincc flexible 2010

wincc 软件 非常好用。

网友A:
AoteWell Automation.

Siemens PLC: S7-200/300/400/1200 PLCs
Siemens CNC: SIUNERIK CNC 6FC 6FX, SIMODRIVE 611 6SN11..

网友B:
请问一下在wincc flexible 2008 怎么组态3个状态的按钮!要求按一下就切换一下,循环,

-----------------------------

你可以对一个变量 取余, 例如 :  你要求 3个状态 , 就对一个变量取3 的余数 ,  然后变量自增 ;

C语言 例子:   INT      Index=0;

               Index=Index % 3;  //  取 余,

               Index++;            //  自曾 1

网友C:
      一种方法是使用区域指针功能(在“连接”里),要占PLC5个字的地址,5个字分别有不同功能,有一个字是控制画面的,忘记第几个了,楼主自己查下吧,直接写画面号到这个地址就会切换到这个界面。

     还有种方法就是用个变量,条件触发切换画面的函数。

楼主:
你可以对一个变量 取余, 例如 : 你要求 3个状态 , 就对一个变量取3 的余数 , 然后变量自增 ;

C语言 例子: INT Index=0;

Index=Index % 3; // 取 余,

Index++; // 自曾 1
 能否做个例程我给我参考一下呢,谢谢。邮箱,zhangtianhua@vip.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