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2-12-工控擂台-电缆并联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RT,电缆并联后总载流能力如何?电流如何分配?电缆并联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例如,可否用2根1.0mm^2导线可代替多大截面的导线.....或者1根1.0mm^2+1根1.5mm^2导线并联后电流如何分配.....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民币。

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两根材质相同、长度相同、截面积相同的导线在并联使用时,他们是平均分配工作电流的。例如两根1平方的并联导线的工作电流要大于一根2平方的工作电流,尤其在电缆的使用上,相当的明显。

      并联导线的电流分配是按照材质和截面积及长度分配 的。相同材质及相同材质的导线,截面积大的工作电流大,也就是工作电流比等于截面积比,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

网友B:
电缆并联后总载流能力如何?

个人认为电联并联后总的载流能力是较原来增加了

原因是:并联电缆接头接触面积和总面积变大,阻值减小电流变大;另外随着表面积的增大散热能力增强,同时减小涡流减小趋肤效应

为了扩容,电缆的并联是经常用的,一般都是同规格的电缆的并联,实践证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电缆的并联除了扩容的作用,还有安装方便的优点。尽量采用同规格的电缆并联,长度一至,重要的是把压线连接处理好。

  电流如何分配:

并联电缆的端电压是相等的,流经电缆的电流反比于电缆的内阻。大电缆的内阻小,流过的电流大;小电缆的内阻大,流过的电流小。这样就自动且很科学的分流了。

 电缆并联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1 并联后电缆的载流量一定要大于要求,不能过载!

2 电缆首尾接头用铜牌并联

3 保证电缆压线鼻子质量和链接的可靠

对于是否是同一型号电缆及导线面积并联使用存在异议,以下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个人认为电缆并联使用,不管电缆规格是否相同,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总载流量达到要求,电缆压线鼻子质量过关链接的可靠且电缆首尾接头用铜牌并联,然后再接到线路里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导线会自动匀流的,不会出现发热情况。

 因为电缆的载流量也就是允许流过的额定电流,是由电缆的温升决定的,电缆的温升是由电缆内阻的发热和电缆的散热决定的。所以随着电缆线径的增加,载流量的增加是递减的。以前面道友提到的50mm*,25mm* 电缆为例,50的电缆满负荷运行的时候25的电缆一定是欠负荷运行的,而不用担心25的电缆会不会烧。另外电缆温度的变化,会引起电阻率的变化,内阻的变化,还会进一步均衡分流,使其更加趋于合理。

说一下自己身边的例子,我们车间增加新设备,由于空间有限两个柜子不能用铜母排链接,就采用电缆并联接线,两导线型号不同,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C:
并联后两根电缆的电压减半,电流根据阻抗不同分配

网友D:
这是讨论过多次的问题,电缆并联是没有问题的。电缆有自动热补偿功能,在使用中很快就能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不会存在一个电流非常大而另一个电流非常小的。

并联后的载流量应该比两根线之和要小一些,毕竟不可能做到线缆长度、压接程度完全一致。

并联要注意的是尽量选择同规格同批次的电缆,长度、压接程度尽可能一致。

明天再仔细答这个题

网友E:
电缆线的并联是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两根电缆线并联。如果电线致敬长度等相等。直流电阻也相等。非常理想(实际中做不到)。那么就可以简化成两个电阻并联的电路。电流将平均分配。较原来承载能增加两倍。由于实际中不可能做的很理想。所以电缆线并联时。应尽量采用直径相等。同一批次;同一厂家同一型号,长度一致。这样可以是直流阻值接近,如果电阻相差太大。按分流定律。小电阻得到大电流。大电阻小。这样就会使电流大的电缆线发热严重时烧毁。

两并联在流面积增加一倍。电阻降低1/2.      2根1.0mm^2导线可代替1根3.0mm^导线截面积。

1根1.0mm^2+1根1.5mm^2导线并联后电流如何.将按电阻并联的计算方法,小电阻得到大电流。大电阻小。

网友F:
电缆并联的背景:

在电缆选型中,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选用单根电缆进行供电。对于选用多根电缆供电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临时供电线路:由于很多临时工程的供电线路使用时间不长,而且可以利用库存的电缆根据负荷情况选用多根电缆进行并联使用,节约投资费用。

2、接线施工空间小:由于配电柜、控制柜及设备的位置不太合理,接线时操作空间较小,为了操作方便,故而选用多根电缆并联供电。

3、没有合适的大截面电缆:由于在选型时负荷电流较大,而单根大截面的电缆没有合适的型号,所以必须选用多根电缆进行并联才能满足负荷要求。

电缆并联中存在的问题:

1、电缆在并联时,并联的电缆必须要规格型号相同,否则截面小的电缆或阻抗大的电缆不能通过相应截面所对应的电流。截面大、阻抗小的电缆会超出额定电流很多发热严重,从而失去并联电缆的意义。

2、配电柜与设备之间(或开关与开关之间)的接线,并联电缆的根数原则上不应超出2根,特殊情况必须采取增加接头接触面积的措施后才能增加根数。

3、两段母线之间的并联根数只要母线的长度、截面允许可以做到多根。

4、并联电缆的根数越多,电缆的敷设就越难。特别是对于穿管电缆,对于相同载流量的单根电缆并联电缆需要的穿线管截面要大很多。

选用电缆单根或并联时应遵循的原则:

1、在操作空间允许时,选型时以选用单根电缆供电为主

2、临时供电项目如果没有合适的单根电缆,可以利用原有的电缆进行并联,节约投资费用。

3、选用电缆并联运行时,电缆的规格型号必须一致。不同规格型号的电缆是不能进行并联的(如果有疑问可以自己试一下)

4、电缆并联的根数较多时,如果采用延长接线板接线,接头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小,否则会减少接线板应有的截面积,影响其载流量。

网友G:
一、如果并列的两根电缆阻抗相同,则回路电路将平均分配在两根电缆上,电缆总的电压降将减少一半。如果两根电缆阻抗不同,电流按两根阻抗高低成反比例分配。

二、电缆在并联时,并联的电缆必须要规格型号相同,否则截面小的电缆或阻抗大的电缆不能通过相应截面所对应的电流。

三、并联电缆的根数越多,电缆的敷设就越难。特别是对于穿管电缆,对于相同载流量的单根电缆并联电缆需要的穿线管截面要大很多。

网友H:
 楼主,RT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RV、RVV

电缆并联后总载流能力如何?

这个问题要看两个电缆的实际情况,电缆并联使用并不能随便两根电缆并联使用的,要根据你要求的最大载流量和该电缆的电阻率、截面积来计算,并联多大的电缆最合适。如果两根电缆规格长度完全一样(理想状态)载流量增大一倍。

电流如何分配?

按电阻并联的计算方法

电缆并联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一、是确保新扩容电缆长度与原电缆长度的一致性。电缆长度直接影响其阻值,长度差异过大将导致实际分流量严重偏离设计,从而出现风险。
        二、是注意保持扩容电缆与原电缆运行环境的一致性。投入使用后,可以对电缆分流量进行实测加以验证。当然,对于其他原因引发的分流量微小偏离,并联电缆系统有一定的自我“平衡”能力。作为电缆的导体,其电阻率随温度上升而逐渐增加,即假设其中一根电缆由于某原因导致电流分流量增加了,那么这根电缆的温度就会稍有上升,温度上升又导致电缆自身阻值上升,电缆阻值上升最终使其在系统中获得的分流量降低,反之则升高。从这方面来说,并联电缆运行系统是具有一定自我平衡能力的稳定系统。

例如,可否用2根1.0mm^2导线可代替多大截面的导线.....或者1根1.0mm^2+1根1.5mm^2导线并联后电流如何分配.....

两并联在流面积增加一倍。电阻降低1/2.      2根1.0mm^2导线可代替1根3.0mm^导线截面积。

1.将按电阻并联的计算方法,小电阻得到大电流。大电阻小。

网友I:
电缆并列运行的载流量,相对于单根运行,偶认为其载流量要变大。我们可以把电缆看做是一个有一个电阻元件与一个超导体串联,如果多跟电缆并联,那么其并联后的总电阻将会减少,所以其在并联两端的压降降减少,载流量变大。

现实中由于扩量及升级需要,原有的电缆载流量已经不能满足设备需要,而重新换用单根电缆不但投资大,而且原有电缆也是浪费,于是很多企业就是在重新投用一根或多跟电缆与原有电缆并联运行,实现供电的需求。

对于并联运行,电流分配不准的担忧,大都使用与原有电缆同规格的电缆并联运行,因为相同规格的电缆,耐压等级、绝缘、散热性能及电阻近乎相等,所以其电流能够理论上实现平衡分布。虽然受原材料制造的影响,其电阻值不可能完全一样,造成电阻值小得电缆电流较大,但是其由于电流变大其发热变大,造成电阻值变大,因此实现了一个动态平衡,其与并联的其它电缆的电流实现一个动态补偿。

如果并联运行的电缆规格不同,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总电缆载流量大于总得负荷,所以其不会超流运行,因为在长度一定,材质一样的电缆,截面积大的电阻小,载流量大,所以其带负荷能力强于电缆规格小的,这与电缆的载流量一致,所以即使在电缆规格型号不同的并联运行中出现电流不平衡状况,但是其也不会出现一个过负荷一个低负荷的情况,因为电缆的发热造成电阻变大造成电缆间的电阻平衡动态,所以电缆不会产生危险。

对于电缆中的电阻大小,其长度影响远远大于截面积的差异,所以对于并列运行的电缆,尽量做到电缆长度一样,两端接线的接触电阻一样,对于电缆的规格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电缆之间的载流量能够实现动态补偿。

网友J:
如果并列的两根电缆阻抗相同,则回路电路将平均分配在两根电缆上,电缆总的电压降将减少一半。如果两根电缆阻抗不同,电流按两根阻抗高低成反比例分配.

并联要注意的是尽量选择同规格同批次的电缆,长度、压接要牢固程度尽可能一致。

网友A:
在多年工作中的总结:认为两个22的要比一个42的好。

网友K:
实际中多见的是  两根线径相同的电缆并联使用。

网友L:
  国标(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中3.7.11明文规定:交流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各电缆应等长,并且采用相同材质、相同截面的导体;具有金属套的电缆,金属材质与构造截面也应相同。
        如240铜芯电缆是可以和50铜芯电缆相并联使用的,但规范上是不可以的。从电路原理上来分析,截面大的内阻小,承担的电流要大。截面小的内阻大,承担的电流要小。当然这个是理想状态下的结果。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接线工艺没做好,大电缆的接触电阻大,这种情况下小电缆就会出现过流现象了。

 不同规格电缆并联使用时

       设想流入的电流为I,导线1中的电流为I1,其电阻为R1,导线2中的电流为I2,其电阻为R2。若两导线的电阻相等,则一定有I1=I2,但是两导线中的电阻并不相等,而是略有偏差,于是必然有I1与I2不相等。我们姑且认为I1>I2。
        如果总电流I的值较大,使得I1接近与导线的满载电流,那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只要电流再大一点,则导线1就会过载;如果导线1因此而出现阻断现象,则所有的电流均流过导线2,接着导线2也就会因为过载而发生事故。
        所以,尽管没有标准对此项应用给予规定,但习惯上一般都将并联后的导线容量按70%考虑。这样一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即导线已经敷设完毕不能更改),否则导线并联后的效果与单根较粗的导线相比,其采购成本、敷设成本和使用成本都是很不划算的。
        所以应尽量避免大加小的并联方式了。

网友M:
由电阻的计算公式R=ρL/S  我们可以知道  在长度和材质相同的情况下,电阻取决于导线的很截面积。电阻的不同可以直接决定通过导体的电流,由集肤效应我们可以知道两条电揽合并不可能看成一条,所以必将有电流的分配。2根1.0mm^2并联的话,由电阻的并联公式可以得出电阻降低一半,可代替1根3.0mm^2导线截面积

网友N:
并联电线之间的电流在理论上按截面积分配,只要是相同材质电线(如铜线),都可以直接并联。但实际工程中,最好使用相同的线径。如果线径相差悬殊,可能由于接线端子存在一定电阻,以及与电缆截面积不成正比的感抗作用,导致电流分配偏差,一根导线可能分配电流过大,超过安全载流量。此外,如果采用不一致的线径,需仔细复核电线上的电流是否小于安全载流量,细导线的单位载流量只能按粗导线计算。

因此,大小相差悬殊的电缆并联使用,电缆载流量往往并不按照理想条件下的电流分配规律来分配,小电缆相对发热明显。两线并联时,粗的电缆不应大于细电缆的两倍。

网友O:
当电流很大时比如500A以上吧,在通过额定电流一样的情况下,采取电缆并联,要比使用单一电缆要经济,在同样截面积情况下,并联电缆额定安全载流量要大些,工程上并联电缆要求截面积和长度一样,并且工艺上有严格要求,以限制电磁兼容符合要求。

网友P:
并接电缆电流分配不匀,大都出现在“接触电阻大小不同”,接触面不同,接触位置不同等情况;

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中3.7.11明文规定:交流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各电缆应等长,并且采用相同材质、相同截面的导体;具有金属套的电缆,金属材质与构造截面也应相同。

所以,电缆并联施工是关键!!!

网友Q:
个人认为只要同厂家的电缆并接使用,应该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yanwen0227        yanwen0227
welfare87       welfare87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zwl763824690        今生缘

20积分获得者:
ande              工控追求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tclwzy        云锋
haoge_188         HOTEAM
zhxl198808       zhxl198808
duwenbo7788       duwenbo7788
zyw3166         勇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oycf       jona
张立旺         一品黄山
ascent522       ascent522
djgxy         djgyy

网友R:
学到一些新知识,谢谢各位